LED照明的降额使用才是正道

楼主(2023-01-27):
目前LED照明的普遍问题是超额使用散热不良,缩短使用寿命。有人说恒流板坏的多于LED损坏。我感觉恒流板损坏的情况大大低于LED损坏。除了个体LED因参数不一致造成损坏外主要原因就是超额使用,用超额使用得到光强实为得不偿失办法(商业目的除外)。如果把电流减低20%左右目视亮度并无明显降低寿命却可大大延长(这不符合商家利益却应该是节能环保的首选!)。建议选购产品时不妨把亮度选高一些,再自己降一下电流才是正道。

网友A:
商家考虑的是利益。效果。。我们需要的是长寿,节能。

网友B:
很对,我测试的灯管发现温度不低,等抽出灯条来更是烫手,看来降额30%电流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对,我测试的灯管发现温度不低,等抽出灯条来更是烫手,看来降额30%电流都可以。

人眼对亮度,耳朵对声音变化的敏感性迟钝。完全没有必要用杀鸡取蛋的方法获得短寿的高亮度。始作俑者是产能过剩的商业利益驱使。

网友C:
LED不同于白炽灯或汞灯,降低功率使用不会带来色温光效降低,反而会降低发热提高光效。本人第一个自组LED灯至今7年了,亮度至今尚可,要是日光灯就算是还能用早已需要换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LED不同于白炽灯或汞灯,降低功率使用不会带来色温光效降低,反而会降低发热提高光效。本人第一个自组LED灯 ...

发热是LED照明的大敌!严重影响寿命。

网友D:
原来如此,我家有的的LED灯两三年就坏了,怎么把电流降下来呢,可否发图指导具体操作?

网友E:
买一个用7-8年不利于消费,一两年就换复合消费观念

网友F:
个人改造恒流板不那么方便,还没看过这方面的维修文章。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个人改造恒流板不那么方便,还没看过这方面的维修文章。

这个简单,现在的LED恒流源电路都是极其简单的,一个7脚芯片,外加一个变压器(非隔离的是扼流圈),一个电阻,有的是两个或三个电阻,一个或两个电解电容,阻值最小的电阻就是调整电流的,阻值一般在2Ω以下,我调整的话拆个万用表上的线绕电阻,剪取合适长度绕在Φ2钻头上脱胎,焊上去看电流大小,电流小了剪去一点,电流大了只能换根长点的。

这个驱动改过就是很短一截线绕电阻的康铜丝。

这个就是最简的非隔离驱动,唯一一个电阻就是调电流大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一个用7-8年不利于消费,一两年就换复合消费观念

这才是歪理邪说!没日子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如此,我家有的的LED灯两三年就坏了,怎么把电流降下来呢,可否发图指导具体操作?

见图。依此原则类推,可以方便的调节电流值。

网友D:
引用 楼主:
见图。依此原则类推,可以方便的调节电流值。

这个是质量很好的灯用的了吧,我见到的都是10楼图上那种很简单的。突然就不亮了,不知是发光管坏了还是电路里的集成电路坏了,反正便宜也没去折腾修理就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质量很好的灯用的了吧,我见到的都是10楼图上那种很简单的。突然就不亮了,不知是发光管坏了还是电 ...

和10楼说的恒流板没什么区别,都是一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质量很好的灯用的了吧,我见到的都是10楼图上那种很简单的。突然就不亮了,不知是发光管坏了还是电 ...

突然不亮了?极大可能是其中一个LED(两个的可能都很小)断了,恒流板很少出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突然不亮了?极大可能是其中一个LED(两个的可能都很小)断了,恒流板很少出问题的

有办法修复么?是电流太大了烧坏的?

网友:
非常好的办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商家考虑的是利益。效果。。我们需要的是长寿,节能。

产能过剩就很少讲“耐用消费品”了,不符合节约资源的原则。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简单,现在的LED恒流源电路都是极其简单的,一个7脚芯片,外加一个变压器(非隔离的是扼流圈),一 ...

现在废电路板到处都是,拆几个1-3欧姆的贴片电阻很方便,估计个差不多,换几次就能调整到合适的电流(串并联组合几乎可以得到任意阻值的电阻)。有可焊性良好的电阻丝也不错,但要测量实际电阻值,数字表测低值电阻不太准,需要经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废电路板到处都是,拆几个1-3欧姆的贴片电阻很方便,估计个差不多,换几次就能调整到合适的电流(串 ...

测电流大小决定电阻,我有好多万用表上的线绕电阻,粗细都有,就是要注意刮漆时不能多刮,也就刮线头2mm段,不然刮多了一上锡阻值就不准了,譬如要250mA,实际是240mA,,那就剪掉2-3mm电阻丝。

先看原驱动电阻是多少,测一下它的输出电流是多少,这样对需要的电阻心中大概有数,我的廉价数字表测电阻档表笔短路读数是0.几Ω,测量时读数不会跳,剪一段电阻丝量一下,取加上短路阻值的差不多估算值。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才是歪理邪说!没日子折腾了?

很早 以前啥产品都是提唱“坚固耐用”现在还能听到这句话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简单,现在的LED恒流源电路都是极其简单的,一个7脚芯片,外加一个变压器(非隔离的是扼流圈),一 ...

DP2812D恒流芯片不错的,输出可达30W?

网友:
引用 楼主:
DP2812D恒流芯片不错的,输出可达30W?

具体多少不清楚,因为家庭用一般20W足够亮了,我用过20W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早 以前啥产品都是提唱“坚固耐用”现在还能听到这句话了吗?

“耐用消费品”说的很少了,现在就是产能过剩暴殄天物的年代!符合节约资源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个简单,现在的LED恒流源电路都是极其简单的,一个7脚芯片,外加一个变压器(非隔离的是扼流圈),一 ...

这是个好办法,拓宽了找到合适电阻的思路。我上次准备改一个,拆开后一直找不到合适的电阻而放弃,准备再折腾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是个好办法,拓宽了找到合适电阻的思路。我上次准备改一个,拆开后一直找不到合适的电阻而放弃,准备再 ...

这个电阻基本在1Ω上下,很难匹配到合适的电阻,用线绕电阻丝可以匹配任意阻值。

网友E:
引用 楼主:
“耐用消费品”说的很少了,现在就是产能过剩暴殄天物的年代!符合节约资源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吗?

现在是互相的骗,那有长久的发展观念!最好是上午栽树下午就能吃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是互相的骗,那有长久的发展观念!最好是上午栽树下午就能吃果!

大树移栽基本就是劳民伤财,不能大量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I:
因为灯是多个LED串联的,一般是某个灯珠坏了,应急可以短路坏了的灯珠,但是寿命不长,现在网上改装的灯 ...

好的,下次就这么办,看看寿命能长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