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显示插座的稳压管损坏,15V换成13V的,影响大不大?

楼主(2023-01-27):
功率显示插座的稳压管损坏,发现稳压管损坏了,手里没有4744(15V)换成4743(13V),觉得显示数值没什么变化?敬请高人帮助分析一下。如果仅仅是为了电压的稳定,15V和13V的变化不是很大,对测量准确性影响不会很大吧?现在手里有15V的稳压管了,再换上的必要性大不大?

网友A:
再串上2-3个1N4001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串上2-3个1N4001试试。

串两个4007更接近15V。

网友B:
为什么不按照标称值换,15V稳压管就那么难找吗。。变通方法很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按照标称值换,15V稳压管就那么难找吗。。变通方法很多呀。

当时手里没有15V的,当事者迷,没想到变通,事后觉得测量数值没什么问题也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按照标称值换,15V稳压管就那么难找吗。。变通方法很多呀。

我的猜想:稳压管的目的就是希望电路工作状态稳定,15V电源和13V(变化量13%)电源总的来说对电路影响不大(或都在电路正常工作范围),对电池供电的仪表来说如果不能适应电源电压在一定范围变动那问题就大了。再说了稳压管的稳压精度也不是很高。数字电路也不同于模拟电路电源电压的变动对输出的影响不大,因为它只有0和1两种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