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跟风把系统从WIN10升级到WIN11

楼主(2023-01-27):
原本以为这双核APU也就止步于WIN10了,今天跟着网上教程一顿骚操作,居然也装上了WIN11,只是声卡驱动没有自动安装,得手动装,其他的也没啥,感觉和在WIN10下差不多流畅,也能自动更新

网友:
双核U也上11,看来你是一只非常爱吃鲜的猫呀

网友:
最近用WIN11,很好用。

楼主:
WIN11改变了一些传统的操作习惯,需要适应

网友:
很多人吐槽的右键二级菜单,可以修改注册表改回以前的样式

恢复完整右键菜单(自动展开“显示更多选项”)
运行“regedit”,开启注册表编辑器,定位到“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CLASSES\CLSID”;
接着,右键点击“CLSID”键值,新建一个名为{86ca1aa0-34aa-4e8b-a509-50c905bae2a2}的项,
在这个项下面,再新建一个名为InprocServer32的项,按下回车键保存, 重启explorer.exe,即可看到右键菜单恢复成旧样式。
也可以用命令实现
reg.exe add "HKCU\Software\Classes\CLSID\{86ca1aa0-34aa-4e8b-a509-50c905bae2a2}\InprocServer32" /f /ve
如果想要恢复成为Win11的设计,那么删掉InprocServer32的项就可以了。或者输入命令
reg.exe delete "HKCU\Software\Classes\CLSID\{86ca1aa0-34aa-4e8b-a509-50c905bae2a2}\InprocServer32" /va /f

楼主:
还有感觉win11安装软件比win10要快一点

网友:
W11是趋势,但我依旧w10,还是求个稳定,我觉得到发布24H2的时候应该就不会有啥大毛病了,到那时候我再上w11

楼主:
按惯例win11估计也就是过渡,下一代的操作系统有可能才好用

网友:
我还没适应,WIN10,一直用WIN7。咋又出WIN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