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后闲着没事,在研究CD2003,无奈基础太差

楼主(2023-01-27):
一个收录机里的收音部分,用的是CD2003GP,尝试着打理下,加装了BPF滤波器,电解电容怕失效也都更换了,担心鉴频中周电容失效也怕调不好,干脆换了那种2脚的10.7滤波器,现在机器收听正常。因为该机器有用变容二极管组成的AFC电路,手动调台还是很方便,比DSP的按键、飞梭调台更有感觉。有个很业余的问题请教一下:

推荐电路中,芯片12脚(AM OSC)LC振荡电路上并联了一个47K的电阻,实际电路中用的是1k,东芝原厂的TA2003手册中并没有这个电阻

请问这个电阻有什么作用,可不可以去掉,不能去掉的话是按手册上的47K还是沿用原机的1K呢?
祝大家新春快乐!

网友:
引用 楼主:
华晶的CD2003GP,这是是哪个版本?看着有个L,难道是L版本?

8楼我贴出的链接,那贴中楼主已经提到了各版本的批号差别:“现在量产的T版/L版    T版批号第三第四位为TG或TE    L版批号第三第四位为TL”,显然,这既不是T版也不是L版。那贴中楼主还说“老版本有大芯片版和普通版……只记得大芯片批号较短 普通版批号较长 不记得电路是否一样  大芯片比普通版收的台会更多”,结合楼主贴出的对比图,该集成块应该是老版本大芯片版。虽然老版本不及后期改进版,而且那贴中资料提到了老版本AM输出音频幅度小,且供电电压越高输出音频幅度越小的弊端,但这是大芯片版,灵敏度没问题。
我不知道您提到的“带通滤波器”是不是FM天线处的带通滤波,那个带通滤波器的主要作用是抑制10.7M短波干扰和108M~130M镜像干扰,但这个带通滤波器对有用信号是有损耗的,如果接收到节目之后没有杂音,那么就没必要加装。天线带通滤波有三端免调整和空心线圈两种,免调整的价格比较贵而且频率特性不理想,空心线圈的造价相对较低,但是线圈要与线路板垂直,要与高放线圈、振荡线圈保持距离,又增加了调试步骤,这就是有些低端机不设带通滤波的原因。
CD2003GP鉴频回路使用中周调整并不难,用万用表测量音频输出脚直流电位,可以快速调准鉴频中周。先在没有接收到任何电波的状态下测量音频输出脚电位A,然后接收一个信号最强的节目,微调收音机调谐旋钮使万用表指针向右偏向最大,并记录电压读数B,再向相反方向微调调谐旋钮使电压读数最小,并记录电压读数C。如果鉴频回路已经调准,那么有B-A=A-C,否则就要重新调整。两端陶瓷鉴频器的频率特性往往与三端陶瓷中频陶瓷滤波器不配套,这会造成音质变差,而且AFC捕捉范围变窄,频率差别大的陶瓷滤波和陶瓷鉴频用到同一部收音机里,甚至会出现音量与噪音不可兼顾的现象,也就是音量最大的调谐点噪音大,没噪音的调谐点音量很小,这种异常现象在劣质收音机上经常遇到。

网友:
这个电阻是用来对振荡回路降Q的。

网友A:
德生R9701二次变频 2003+1622/7376;使用的电阻是47K。

华晶的手册也是47K

网友:
可以取消那个电阻,但AFC的控制范围会变小。
个人愚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德生R9701二次变频 2003+1622/7376;使用的电阻是47K。

华晶的手册也是47K

实际电路中用的1k,可否改回官方推荐的47K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际电路中用的1k,可否改回官方推荐的47K呢

这个尝试很容易呀,试试呗!

网友:
帮猜一下哈
电感或中周上并联电阻用来降低Q值,高Q值有益提升选频、选择性及信号幅度
但也会带来弊端,比如,自激、频带窄;不要走极端,不是绝对的
并联电阻后还可以把带宽展宽,也许不是很明显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电路中用的1k,可否改回官方推荐的47K呢

电阻是调整振荡幅度的,该机出厂时就有这个电阻,说明振荡线圈抽头位置与CD2003GP要求不符,如果把阻值调整成47k或者直接去掉此电阻,可能会因为振荡幅度过大而出现杂音甚至根本无法正常接收节目。根据华润矽科和Toshiba的资料,可变电容容量选用127~180pF,那么振荡线圈抽头位置应该在14%左右,抽头位置越靠上振荡幅度越大,10%位置抽头可能会因为振荡幅度太小导致灵敏度大大降低,甚至会出现不振荡的故障。显然,该机所用振荡线圈抽头位置大于14%导致振幅过大,厂家为了收音机能用,不得不并联电阻调整振幅,但这样做的弊端是振荡回路品质因数下降,造成变频级噪声增加,与收音机性能不利。
华晶CD2003的资料可以参考此贴贴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731691

网友:
签频还是带中周的好玩,里面的电容容易变质,更换就是了。10.7签频滤波器固定的,如果没有专用仪器测试,参数或许不是最佳状态,如果要调整就麻烦得多。

网友:
国产的CD2003有很多种的,市场流通的芯片质量参差不齐,有些芯片仅仅会响,性能不保,因此有些芯片会出现增益太高,需要并联电阻降低Q值,所以千万不要把CD2003和TA2003的线路去比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尝试很容易呀,试试呗!

实践是检验的标准.....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大神的回复,

楼主:
人菜瘾大,知识储备不够,又缺少相关设备,手里只有个便携示波器,还不怎么会用,有问题只能来坛里求助,再次感谢

楼主:
华晶的CD2003GP,这是是哪个版本?看着有个L,难道是L版本?

楼主:
感谢冰岛老师写了这么多文字。鉴频中周的调节方法,

楼主:
可以如此简单,只用万用表就可以,受教了!

楼主:
折腾了好久,FM波段正常了,AM怎么也收不到电台,AM OSC是这样子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折腾了好久,FM波段正常了,AM怎么也收不到电台,AM OSC是这样子接的

接错了并连谐振变串连谐振了,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错了并连谐振变串连谐振了,改一下。

没有接错呢,实际电路就是这样的,没有用抽头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