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变频中波机试验及个人认知

楼主(2023-01-27):
闲着没事,忙活了几天二次变频接收,一片LA1600负责一本振、混频,另一片负责二本振、混频、中放、检波,终于出声。由于只是试一下效果,因此没有插入高放及一、二中放电路。体会:中波搞二次变频弊多利少,首先徒增电路复杂性,加大制作难度;其二,接收频率与一本振频率相差悬殊,跟踪是个大问题;其三,一本振频率调整需要频率计、示波器,本振磁芯动一点,频率就变化很多;其四,增加一次变频有加大底噪之嫌;五,调谐也变得费劲,因为一本振频率很高,有人体感应,用有机连调谐手感很差。二次变频优点可能在短波,可以抑制镜像。以上个人观点,欢迎批评。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A&playMode=pug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没有想过克服你提出的那些困难呢?往往乐趣就在这些地方了,不然收音机有啥好玩的。

对于中波来说,采用二次变频结构带来的性能提升,可能还不及加一级再生高放简单有效。

网友:
选择性那本书上说,二次变频主要是为了提高选择性,消除镜像频率干扰。短波、军机采用的多,民用中波最多加一级调谐高放就可大大衰减镜像频率了。
这也是针对中频频率(欧洲110--长波,单一中波260/175,465中波及多波段)如何选择的制式问题引出的:
中频频率低,则相邻频道选择性提高,但镜像频道选择性降低;
中频频率高,则相邻频道选择性提低,但镜像频道选择性降高;
这两者矛盾的,不容易兼顾,所以专业短波收信机就可以二次变频提高对镜像频率的选择性(一中频高,1.2~5M,二中频低,465kHz)。
中波无必要,还会带来多一次的混频噪声,其复杂性虽然通过IC可以回避一部分,但增加IC也会增加噪声,当然输入信噪比提高的话,这方面就不明显了。
一个德生简单二次变频的例子可能是9702/9703,只在短波设置10.7MHz的第一中频,输入端采用场管高放。听过后与一般机子也没有什么区别,现在短波台少,特殊措施显得多余,但对于专业收信机,由于采用天线、高灵敏度,进来的信号密集了选择性就突出了。
不一定都对,以书上为准。

网友:
楼主提到二次变频的缺点,中波存在这些缺点,短波同样存在。短波广播、通讯使用的频率范围是3~27M,因此要做具有良好抑制镜像干扰能力的二次变频,一中频必须选在30M以上,如此高的中频频率,振荡频率同样非常高,同样有调谐困难、跑频、统调不良等一系列的问题。正是因为高中频方案如此多,许多不同品牌型号的收音机把短波一中频定为10.7M,且采用一本振石英振荡固定频率,二本振调谐的方案,该方案一中频实际是围绕10.7M的可变频率,接收不同频道中频频率也不同,因此一中频滤波器带宽很宽,一中频滤波器带外衰减做不好,组合频率干扰问题在一混频很严重。另外,一中频10.7M的二次变频短波机抑制镜像干扰的效果也没那么好,接收频率与一中频接近的节目时会出现严重的干扰问题。当数字锁相环出现之后,高中频二次变频在短波收音机中才真正有了实用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选择性指的是邻频抑制,依赖是中放级,而做出来的中周Q值在60左右,那么选择465kHz,则每一级中放-3dB带 ...

貌似在理,让我对二次变频的意义加深了理解。

网友C:
不明就里,
请问:中波最低535KHZ,第一中频设置在10.7MHZ,那岂不是高出535KHZ很多?

网友A:
楼主有没有想过克服你提出的那些困难呢?往往乐趣就在这些地方了,不然收音机有啥好玩的

网友:
根德Satellit 6001收音机,中波和短波5MHz以下都是调谐高放一次变频,短波5MHz以上才是二次变频,应该是综合考虑权衡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明就里,
请问:中波最低535KHZ,第一中频设置在10.7MHZ,那岂不是高出535KHZ很多?

没错,10.7中频与10.245混频差出455千赫二中频再检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明就里,
请问:中波最低535KHZ,第一中频设置在10.7MHZ,那岂不是高出535KHZ很多?

不论几次变频,一中频频率都必须在接收范围以外,中波接收频率范围530~1610,那么一中频要么低于480要么高于1700,10700对于中波来说虽然有点高但完全可以。商品收音机经常有把一中频设计成10.7M的,主要是为了与FM共用中频滤波器,但是该中频频率并不是最佳选择,无论中波还是短波。如果只做中波,那么一中频完全可以选4.5M/5.5M/6.0M/6.5M,使用电视机的中频陶瓷滤波器,或者像海鸥收音机那样选1.8M,用特制的中周,降低一中频可以大大减轻一本振的频率漂移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论几次变频,一中频频率都必须在接收范围以外,中波接收频率范围530~1610,那么一中频要么低于480要么 ...

关键是得有相差455的二本振晶体配套。这个机器是10.7配10.245。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论几次变频,一中频频率都必须在接收范围以外,中波接收频率范围530~1610,那么一中频要么低于480要么 ...

谢谢,原来是这样的。

网友E:
     从实验中得到的认识是在理论中很难达到的深刻印象,但实验总会有失败,不太理想,成功,非常成功之分,得到的结论与认识完全不一样。
     我的认识是中波采用二次变频,提高的抗中频干扰和像频干扰的指标是一次变频无法突破的,中波高级收音机必须带调谐高放,才能达到抗中频干扰指标和抗像频干扰指标,但是二次变频会导致调谐标盘的刻度很不均匀,统调的同步跟踪变得很差。二次变频只有这一个好处吗?我觉得还有,二次变频覆盖系数小,所以在整个覆盖内输出电压几乎没有变化,有利于接收灵敏度均匀。个人感觉本振频率越高,寄生震荡越小,产生的本振噪声越小。
    采用二次变频一定要控制好二次混频前的增益,增益过大,会产生更多的交互调,一中放滤波最好采用石英晶体滤波器,减小二次混频的交互调。
    解决一本振的人体感应可以将一本振屏蔽。至于同步跟踪这个是一个解决难题,我制作的二次变频收音机,采用的是分开调谐,通过变容二极管,芯片记忆储存,单片机控制,实现点点跟踪统调,其接收效果,在我制作的高级收音机达不到此机的接收效果。
    发一个二次变频收音机接收视频: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U3NTUxNjAwMA==.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实验中得到的认识是在理论中很难达到的深刻印象,但实验总会有失败,不太理想,成功,非常成功之分 ...

你做的收音机堪称标杆,理念超前,技术先进,效果一流,集模拟,数字,编程于一体,早就关注了,但只有羡慕仰望的份。我的水平仅限于简单的模拟机,跟不上时代潮流了,得出的结论也是这点能力的认知。真的,非常羡慕你的制作。

网友F:
在模拟领域,做二次及二次以上变频的项目,不做结构分析并绘制方框图是难以想象的(这是项目管理中的可行性分析与概要设计的基本要求)。特别是企图将尚未做上变频的天线调谐回路与高本振强行做同步,结果必定令人啼笑皆非。14楼常老师的“二次变频会导致调谐标盘的刻度很不均匀,统调的同步跟踪变得很差”结论,以及楼主朋友的“跟踪是个大问题”的结论,都是这种结果(很抱歉这么说)。
在DIY方面,如果具备项目管理方面的认识,那么不光是对技术的掌握,而且对技术本身的未来发展,也会有比较清晰的走向和预感。如果有时间有兴趣,不妨对这方面也略做涉猎,会有帮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从实验中得到的认识是在理论中很难达到的深刻印象,但实验总会有失败,不太理想,成功,非常成功之分 ...

同样是超外差收音机,中波和短波的情况却完全不同。短波镜像干扰问题非常突出,即使采用带调谐高放的一次变频结构,抗镜像干扰效果仍不理想,这就是高档的短波收音机大多采用二次变频,而且一中频频率必须很高的原因——然而,中波的镜像干扰问题并不突出,中频干扰问题却比短波严重,要提高中波收音机的镜像抑制能力,可以通过选用镍锌300高Q磁棒并适当缩短磁棒长度、优选天线回路L/C、适当减少次级以及增加带有再生的高放来实现,抑制中频干扰就更容易了,只要在高放输出端增设LC串联回路中频陷波器即可。
决定收音机接收信号幅度下限的主要因素是第一级有源放大器的噪声,如果第一级是变频,因为LC振荡器的相位噪声,变频级噪声必然大于线性放大,因此在变频之前增加一级低噪声高放可以相当有效地提高接收灵敏度。二次变频的优势只是改善镜像抑制和中频抑制能力,但并不会提高接收灵敏度,如果一混频增益过高,还容易造成二混频过载,且由于二混频输出较大,二中频放大施加AGC难度比一次变频更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在模拟领域,做二次及二次以上变频的项目,不做结构分析并绘制方框图是难以想象的(这是项目管理中的可行性 ...

哈哈,让L大啼笑皆非了,控制点,皆非大劲了,我们既不负责。 强调一下结论“二次变频会导致调谐标盘的刻度很不均匀,统调的同步跟踪变得很差的结论“,只在主楼的电路和常用的调幅双联(如2×365,2×270)条件下得出,并非只要采用二次变频就有如此结论。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哈,让L大啼笑皆非了,控制点,皆非大劲了,我们既不负责。 强调一下结论“二次变频会导致调谐标盘 ...

本来就是说的常用的调幅双联嘛。

楼主:
再次试验,没接双联,完全靠调节本振磁冒,频率能覆盖中波到18兆以上,为了提高灵敏度,天线加了BF998匹配器,相当于不调谐高放,二变455滤波器前加了中放管,能收到台,底噪也不大,灵敏度差些,试图在10.7滤波器前或后加K596中放无效,可能是管子频率不够,得空再试试别的管子,总觉得加一中放没效果不对劲,如果能提高十多倍增益就有意思了。

网友:
抑制镜频干扰靠的不是二次变频,而是高中频
二次变频是为了使用成熟的低中频电路。
关于中波使用高中频的必要性:
一般收音机中波直接使用高Q值磁棒天线,与可变电容直接并联谐振,
加上频率本来就比较低,比如1.6M的镜像在3.9左右,按频率倍数已达2.4了
对镜像的抑制很强了,一般无需高中频抑制镜像。
如果类似短波的输入电路,加上外接简易天线,
各频率的信号一起涌入,使用高中频的必要性就大了,
实际电子管收音机中波听到短波信号的机会还是比较少的。

网友(2023-03-05):
中波用的465k中频已是其高端1650k的三份一,根本就已可用一个前端调谐抑制镜像,用二次变频只是更多问题。第一代中波机用175k都没此问题。用了465k其实只是想收听到5M的短波。但其后短波用到22M才有人搞二次变频。只是,稳定性问题多多,噪音也严重。

网友:
很好的经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次试验,没接双联,完全靠调节本振磁冒,频率能覆盖中波到18兆以上,为了提高灵敏度,天线加了BF998匹配 ...

2SK596是音频管,勉强可用到1MHz,10.7MHz肯定无效了。

网友G:
这里的2SK596用9018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里的2SK596用9018行不行?

9018应该行。

网友H:
德生9702只是短波用了二次变频,中波不是,中波无必要;
另外老书上说一中频在1。5~5M以内选择,9702用10.7不知道是技术需要还是借用元件方便?再有其他机器一中频用到50多兆,更不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H:
德生9702只是短波用了二次变频,中波不是,中波无必要;
另外老书上说一中频在1。5~5M以内选择,9702 ...

二次变频是为了避开中频镜像,理论上一中频频率离接收范围越远越好,实际达不到,只能尽量避开。中波一般只有一个镜频点(本振-中频),大概在9千KH,制作不好的收音机在这点可以听到微弱啸叫。

网友:
实际上正式使用二次变频是美国在二战时生产的B29轰炸机上的专用接收机以便能全球通迅。

只是,稳定是一大问题,第一振跑频只是要再调,第二振跑频便直接死机。这在那时解决方法是第一本振用石英振动固定。第二本振及第一中周用可变电容。而天线端周固定带通。

但这,便使每一频道都窄小,故此当时那机便用了一个30擲,带30个石英及带通。而另一缺点是,镜频,本振必要在带通外。因此第一中周便有必要高于波段上限。这就是为何苏机用了50M作为第一中周。

网友I(2024-06-27):
中波收音机,有可能出现的两个频率干扰点,中频的二次和三次谐波,刚好落在中波段(930KHZ和1395KHZ),如果本振过强,这两个频率会容易自激,镜像干扰基本不可能出现,比如522KHZ,它的镜像点在1452KHZ,这个连直放机也不可能出现的,怎么可能,超外差收音机会在1452KHZ位置收到522KHZ的台?选择性再差,中波段也出不会超过中频频率.再比如1620KHZ,镜像点1155KHZ,中波段的最低和最高频率都不太可能在镜像点位置收到,所以中波收音机不会出二次变频成品机,短波段就不一样,2.2MHZ~30MHZ,465KZH的多次谐波和镜像点非常多,高级收音机机就有必要二次甚至多次变频.但是有利就有弊,有多个本振,会造成对其它设备的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中波收音机,有可能出现的两个频率干扰点,中频的二次和三次谐波,刚好落在中波段(930KHZ和1395KHZ),如果本振 ...

“比如522KHZ,它的镜像点在1452KHZ,这个连直放机也不可能出现的,怎么可能,超外差收音机会在1452KHZ位置收到522KHZ的台?选择性再差,中波段也出不会超过中频频率.再比如1620KHZ,镜像点1155KHZ,”
这些数字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网友:
中波二次变频纯属画蛇添足。国产70系列短波接收机,也并不是所有波段都是二次变频的。

网友:
便携式或以上尺寸的中波机,都是用较高Q值的天线线圈来防止镜像干扰的,低Q值小尺寸袖珍机本身灵敏度低对镜像干扰不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