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恒流电路板的电流调节

楼主(2023-01-2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请问有没有原理图, 这样看不是很明白?

网友:
好办法。减小电流可延长LED寿命,而亮度变化不大。

网友:
串联灯珠不变的情况(就是电压不变)电阻越大电流越小。

网友:
我通常遇到的市电照明led驱动板上的CS取样电阻是一大一小,我喜欢把大的那个拆掉,这样恒流值就降低一点,灯板寿命相对应该能延长一些吧,当然灯的功率也降低几成,在照度不影响视觉的前提下值得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电流减少20%眼睛很难发现亮度价低了(仪器测量除外),不知道厂商为什么非要明知寿命降低非要超载使用 ...

质量监督局对企业产品有一定的参数指标要求,会定期抽检,如果产品在功率上虚标会被课以行政罚款,质量监督局的抽检方案虽然会不断根据市场需求来调整改进,但总是滞后于市场,毕竟在降成本方面对于缺乏技术革新的企业来说,想多赚点钱就总是想投机,通常都是偷工减料钻空子,总之更快消灭这种情况,取决于消费者是否及时多向相关部门反映问题,以及相关部门的负责人是否勤政有关吧

网友:
还有一方面,技术上同质化的厂商常常抄袭线路,但灯珠的散热材料、结构上不一定照搬,很可能会减配,使得同样规格的灯珠,实际可耐受功率降格了,“超额”使用易过热,过早失效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