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小玩具可以实际感觉电磁制动的力度。

楼主(2023-01-27):
手摇发电。短路输出立刻感到阻力沉重。电磁制动可以实现无摩擦刹车,并可回收能源。

网友:
多正常的事

网友A:
你这是发电需要的动力不是电磁制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发电需要的动力不是电磁制动

发电机输出短路,必然反映到输入功率上使转动手柄阻力增大,不是也起到刹车作用吗?假如自行车上连接发电机空转阻力很小,突然短路发电机输出端,反映到脚蹬自行车的力必然加大,同样起到刹车作用的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电机输出短路,必然反映到输入功率上使转动手柄阻力增大,不是也起到刹车作用吗?假如自行车上连接发电 ...

对对,可以这么理解,特斯拉就是利用这个原理刹车和动能回收的。

网友B:
是那个意思,仅是概念上的区分,
发电需要驱动力矩,它克服的是发电机带负载形成的电磁力矩+机械摩擦力矩,带LED是正常的常态负载。
如果发电机输出端带电阻直接消耗发出的电,转换为热能消散于大气中,当目标是消耗发电机驱动端的机械能时就是利用电机的电磁制动了;
如果电阻发的热是烧开水(且设计时就是把烧水作为常态)那就是特殊的电热装置而已(只是概念上,实际没有这么干的)。
如果手摇发电机带灯,停止摇动后电机很快不转了(比起不带负载时可能能够继续多转几圈),此时也可视为在制动状态,就能体会电磁制动了。
稳速手摇发电机所用的力,可视为此时瞬间停止摇动后的瞬间(初始)制动力矩。
个人看法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那个意思,仅是概念上的区分,
发电需要驱动力矩,它克服的是发电机带负载形成的电磁力矩+机械摩擦力矩 ...

就像变压器输出的负载加重就会反馈到初级电流的加大,迫使输入功率加大,转动摇把自然就感到费力了

网友C:
电工原理上看到的。短路电机绕组称为   能耗制动。

楼主(2024-04-13):
引用 网友C:
电工原理上看到的。短路电机绕组称为   能耗制动。

能耗制动对于重型车大长下坡,还是够呛!功率太大!!可能相当几十千瓦的大电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