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mesh无线漫游?

楼主(2023-01-27):
据说支持 802.11K/V 协议就可以,但问题是我怎么知道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手机官网上也没有介绍。是不是所有wifi6的手机都支持mesh?

网友A:
wifi6应该是可以支持mesh,其实即使不支持问题也不大,路由器做个桥接,如果信号不好了,手机会自动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fi6应该是可以支持mesh,其实即使不支持问题也不大,路由器做个桥接,如果信号不好了,手机会自动切换

为什么用桥接?子路由器不行吗?

网友:
不要纠结什么WiFi5或6,那些都是向下兼容的。mesh只不过是路由的一种网络接入方式,与终端设备无关。如果新的WiFi6路由连一般的智能手机都不支持,那谁还用它啊!如果手机支持6,不过是使用起来流畅一些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用桥接?子路由器不行吗?

子路由得切换,费时间,起同名路由桥接,一个作为中继,可以达到类似mesh的效果,b站有教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子路由得切换,费时间,起同名路由桥接,一个作为中继,可以达到类似mesh的效果,b站有教程

这个不能无缝漫游,还得看终端有时候不能自动切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能无缝漫游,还得看终端有时候不能自动切换

子路由设成静态ip,分配ip不占用时间,也挺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子路由得切换,费时间,起同名路由桥接,一个作为中继,可以达到类似mesh的效果,b站有教程

所有wifi的ssid和password设置成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有wifi的ssid和password设置成一样?

是的ddddddddd

网友(2023-11-10):
无线中继不能做到无缝切换,有时候弱信号一直连,但是mesh就没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