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频和调制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3-01-28):
哪位老师给讲解一下,混频和调制的区别,我认为,从时域上讲调制信号改变载波的振幅,从频域上讲产生了混频。

网友:
混频与AM调制的原理和过程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差别,都是利用具有二次函数特性的元件或电路(模拟乘法器)实现的,二者的结果都是获得两种频率和、差新频率。调幅波的调制过程也是一种混频,它是把要传递的信息波形与等幅高频载波混频,得到上、下两个边带频率,得到的两个边带频率之瞬时功率正比于载波功率与信息波功率乘积,由于载波功率固定不变,故边带与信息波瞬时功率成正比。二极管平方律调幅电路没有抑制载波的作用,而信息频率较低、载波频率很高,调制之后如果用LC滤波,那么输出端得到的波形是载波、上边带、下边带的代数和,也就是“调幅波”。“信号调制载波”的说法其实是不准确的,无论有没有信号注入调幅器,载波始终没有变化,发生变化的只是边带。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差就是外加频率波和信号波频率取差值,产生465kh固定中频,超就是有中频放大环节

我来多嘴一段:
wiki的super heterodyne词条的历史介绍,有几个点,是这样描述的:

------------------------------
一:
1905年,加拿大发明家Reginald Fessenden提出了使用两台以紧密间隔频率运行的亚历山大交流发电机来广播两个信号而不是一个信号的想法。然后接收机将接收这两个信号,并且作为检波过程的一部分,接收机只会输出差拍频率。通过选择两个距离足够近的载波,使得拍频可以听到(即Audio Frequency),由此产生的莫尔斯电码即使在简单的接收机中也可以再次容易地听到。例如,如果两个交流发电机以3 kHz的频率工作,耳机中的输出将是3 kHz音调的点或线,使它们很容易听到。

费森登创造了“外差”一词,意思是“由频率上的差异产生(原文:generated by a difference)”,来描述这个系统。这个词来源于希腊语词根hetero-  “different”和-dyne  “power”。

二:
人们注意到,当再生接收器开始振荡时,附近的其他接收器也会开始接收其他电台。阿姆斯特朗(和其他人)最终推断这是由电台的载波频率和再生接收机的振荡频率之间的“超音频外差”(原文:supersonic heterodyne)引起的。当第一个接收机开始以高输出来振荡时,它的信号将通过天线流回附近的接收机。在该接收机上,两个信号就像在原始外差概念(指上文中的“原始”外差,即直接差频到Audio Frequency)中那样混合,产生一个输出,即两个信号之间的频率差。

例如,考虑一个单独的接收机,它被调谐到300kHz的电台。如果在附近设置第二个接收机并将其设置为高增益的400kHz,使它能发出可以在第一个接收机中收到的400kHz信号。在该接收机中,两个信号将混合产生四个输出,一个在原始300kHz,另一个在接收的400kHz,另外两个在100kHz的差和700kHz的和。这与Fessenden提出的效果相同,但在他的系统中(指上文Fessenden的“原始外差概念”),这两个频率是故意选择的,因此差频是可以听到的(原文:audible)。在这种情况下(指第二条里的300K和400K两个接收机靠近的情况),所有的频率都远远超出了可听范围,因此是“超音频”(原文:supersonic),这就产生了超外差的名字。
------------------------------

总结:原始外差概念只考虑到cw,差频直接在音频内。阿姆斯特朗意识到,第二条里的情况,可以用来解决RDF(无线电测向),短波,接收机的增益问题:即先变频到“超音频”(supersonic),变得更容易放大,再进行检波。

这就是超外差了(当然,再多嘴一句,并没有超内差,超外差就是个专有名词)

网友:
下面我的理解。

混频强调的是频谱的搬移或者变换。

调制强调的是用你要发送的信号去控制载波的变化。

你所说的“我认为,从时域上讲调制信号改变载波的振幅,从频域上讲产生了混频”, 说的应该是调幅调制(AM)。说它是调幅_调制_,是因为这里我们强调的是用语音信号去控制载波的幅度。但是,同一个物理过程,我们也可以从频谱搬移的角度来描述,就是将声音信号搬移到载波频率附近。本质上的确是一回事。

要理解问题的本质,还是得回到数学。混频也好,调制也好,数学上都是三角函数的乘积、和差、组合,其实是紧密关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数学问题只有找书本或专业的或在学的坛友了。
我自己想的不一定对:从时域上也有解释的办法:在水面投 ...

我认为时域就是无数时间点的总和,时域的微分点就是所有频率波综合在一起的总特征即振幅(电场电势),随着时间的积累才体现到各个频率的特征,调幅、调频、调相等,关键是有什么样的解调器,就能解出什么波。
频域是分析波的方法,虽然在屏幕上看到了频率特征,但也不要分开看,可能就好理解了。打个比方调制就是把盐散在水里溶解,这个溶液不能分着看是水和盐,解调就是把水和盐分离开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frequency) mixer 混频器是输出信号频率等于两输入信号频率之和、差或为两者其他组合的电路。混频器通常由 ...

您是专业人士,我们是业余的爱好,需要反复。年龄大了,昨天弄明白的今天又有点模糊了

网友A:
调制和混频的很多数学问题只有找书本或专业的或在学的坛友了。

调制在改变幅值的同时也把音频频率搬移到载波上了,载波频率(中心频率不变)。
我自己想的不一定对:从时域上也有解释的办法:在水面投石激起波,在向前扩散的时候,如果再投入另一块大一点的石头,那么不仅改变了原来波浪的波峰高低(波幅),也改变了波峰前进的速度(有的波向前冲得快了,有的慢了,频率变了)。
如果眼睛在纸面上,盯着高频调制波,随着音频的起伏,实际上改变了原高频等幅正弦波上下半周的各自回零时间,看一个音频的上升电平, 调制后高频波峰上半周回零时间增加时,相应的下半周的回零时间就缩短,这就对应了两个频率变化,前者减后者加。
仅仅是我自己的解释办法,可能有些牵强了。最终明确的解释可能只有数学描述了。
有无更好的时域(波形上的)解说例子呢?

混频是接收处理技术的一种,目的是产生新的中心频率(差、和、等)而音频不变,要利用非线性器件,不用数学描述就不太好想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认为时域就是无数时间点的总和,时域的微分点就是所有频率波综合在一起的总特征即振幅(电场电势), ...

同意以上看法。
时域频域互为表里

网友:
我想这样会将简单问题复杂化。以广播信号而言,发射环节叫调制,而接收部分叫解调,解调有很多方法,其中一种叫“超外差”,没有“超外和”的。但是还有以前的“矿石收音机”。“超外差”的原理就是要有一个“本振”,与接收的频率“混频”后产生相差465KHZ的中频。
我不知道有没有看错,或者理解错楼主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意以上看法。
时域频域互为表里

我再给你举个例子,1。AM:氯化钠加到水里溶溶解(调制),煮干剩下氯化钠(解调)。
2。单边带:氯化钠加到水里溶溶解,再将氯化钠水溶液电解把氯离子蒸发,只剩下钠离子(调制),剩下氢氧化钠加盐酸煮干水得到氯化钠(解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超外差只是放大的方法,跟解调无关,调频调幅单边带……等等解调方式,只要不是接收单一频率,而是接 ...

我理解的“超外差”就是:本振频率-接收的频率=465KHZ(对于AM来说),调频是10.7MHZ。
所以“超外差”字面解析就是:本振频率超过接收频率的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理解的“超外差”就是:本振频率-接收的频率=465KHZ(对于AM来说),调频是10.7MHZ。
所以“超外差” ...

外差就是外加频率波和信号波频率取差值,产生465kh固定中频,超就是有中频放大环节

网友:
我觉得中短波的465、日本的455,以及10.7都是有一定数据支持。不然为了计算等等方便回取500以及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frequency) mixer 混频器是输出信号频率等于两输入信号频率之和、差或为两者其他组合的电路。混频器通常由 ...

我觉得混频、调制和解调都是一样的,都是非线性产生一锅粥,什么频率都有,取决于是什么的是后边的选频或滤波通道选出的是什么

网友:
我来多嘴一段:
wiki的super heterodyne词条的历史介绍,有几个点,是这样描述的:
------------------------------
一:
1905年,加拿大发明家Reginald Fessenden提出了使用两台以紧密间隔频率运行的亚历山大交流发电机来广播两个信号而不是一个信号的想法。然后接收机将接收这两个信号,并且作为检波过程的一部分,接收机只会输出差拍频率。通过选择两个距离足够近的载波,使得拍频可以听到(即Audio Frequency),由此产生的莫尔斯电码即使在简单的接收机中也可以再次容易地听到。例如,如果两个交流发电机以3 kHz的频率工作,耳机中的输出将是3 kHz音调的点或线,使它们很容易听到。
费森登创造了“外差”一词,意思是“由频率上的差异产生(原文:generated by a difference)”,来描述这个系统。这个词来源于希腊语词根hetero- “different”和-dyne “power”。
二:
人们注意到,当再生接收器开始振荡时,附近的其他接收器也会开始接收其他电台。阿姆斯特朗(和其他人)最终推断这是由电台的载波频率和再生接收机的振荡频率之间的“超音频外差”(原文:supersonic heterodyne)引起的。当第一个接收机开始以高输出来振荡时,它的信号将通过天线流回附近的接收机。在该接收机上,两个信号就像在原始外差概念(指上文中的“原始”外差,即直接差频到Audio Frequency)中那样混合,产生一个输出,即两个信号之间的频率差。
例如,考虑一个单独的接收机,它被调谐到300kHz的电台。如果在附近设置第二个接收机并将其设置为高增益的400kHz,使它能发出可以在第一个接收机中收到的400kHz信号。在该接收机中,两个信号将混合产生四个输出,一个在原始300kHz,另一个在接收的400kHz,另外两个在100kHz的差和700kHz的和。这与Fessenden提出的效果相同,但在他的系统中(指上文Fessenden的“原始外差概念”),这两个频率是故意选择的,因此差频是可以听到的(原文:audible)。在这种情况下(指第二条里的300K和400K两个接收机靠近的情况),所有的频率都远远超出了可听范围,因此是“超音频”(原文:supersonic),这就产生了超外差的名字。
------------------------------
总结:原始外差概念只考虑到cw,差频直接在音频内。阿姆斯特朗意识到,第二条里的情况,可以用来解决RDF(无线电测向),短波,接收机的增益问题:即先变频到“超音频”(supersonic),变得更容易放大,再进行检波。
这就是超外差了(当然,再多嘴一句,并没有超内差,超外差就是个专有名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