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猫可以连接几个路由器

楼主(2023-01-28):
光猫可以连接几个路由器

网友:
准确的来说应该是无数个,光猫出来配一个核心交换机,划分VLAN

网友:
一般家用光猫宽带上网采用PPPoE(拨号上网方式),只能连接一个路由。

网友:
二级4个,三级无限

网友:
如果光猫是路由模式,下面可以接很多个,如果是桥接模式,只能由一个路由拨号,这个路由下面可以接很多过,如果划分VLAN的话……

楼主:
我看光猫有两个输出接口,但不知怎么连接,已连一个了,两个路由器是串接的,感觉后串的路由网速不高,不知怎么并接在光猫上.....

网友:
第二个网口估计是百兆的,连接iptv用的

网友:
第二个应该是接电视盒子的

网友:
不一样的,还是看看说明书吧,前阵子单位换了一个,可以连接2个路由器

网友:
光猫后面有几个网口,就可以连几个路由器,和连接一台带网卡的电脑并没什么两样。只不过光猫的这些网口,并不是都是用来上网的。以常见的四口光猫为例,一般1号,4号口是用来上网的,2号口是ITV,三号口有的是用来上网的,有的不可以,需要解绑重新绑定才行。并且有些光猫不是全千兆的网口,只有1号或者4号是千兆口,其他都是百兆口。

网友:
那要看当地运营商的限制。
光猫后面的网口可以通过,加交换机来扩展,所以物理接口并不是接入数量的关键。
我们这以前中国电信,每个光猫(也就是一个开户号),只允许同时接入五台设备,假如你通过光猫后面加交换机的方法,第六台设备可以分配到IP,但是无法打开网页。
但是你通过二级路由,则无此限制。也就是你在接入光猫的这五台路由器后面,再接入其它设置,或二级路由,是没有限制的。

不过现在,这种限制已经取消了。

现在只取决与光猫芯片硬件处理能力,也就是光猫本身的最大客户端负载量。

网友:
一个,如果光猫有多于一个的网线接口,就说明有NAT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