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胜利DT890D万用表如何测电容?

楼主(2023-01-28):
请教胜利DT890D万用表,图片如下:
请教几个问题:
(1)如果用它测电容,红表笔插入哪一个孔呢?
(2)测电容要先给放电,可电容焊在电路板上,如何放电?其实容量只有1uf,是不是不放点也可以?
(3)新手,还是高中的电学知识,动手能力弱,有没有这款万用表的使用说明书?
(4)这个万用表是否功能属于落后的那种啦?

网友A:
1、从表的标识来看,表笔是不能测电容的, 必须将电容插到Cx的插口来测
2、在线路板上的电容断掉电源后可以通过短路两个引脚放电,如果电容容量较大,建议使用电阻或灯泡放电
3、高中的知识足以能够使用此表了,说明书自己百度吧,能不能找到我也不确定
4、落后要看跟什么比,这个型号现在应该还有生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从表的标识来看,表笔是不能测电容的, 必须将电容插到Cx的插口来测
2、在线路板上的电容断掉电源后可 ...

先谢谢了!(1)测电容插入cx档,是上图这个吗?一脚插入1,一脚插入2?,就不需要表笔了?
(2)这样测电容还是比较麻烦,必须从电路板上焊下来,而且针脚短了还插不进去cx档
(3)百度找不到这款的说明书
祝新年快乐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先谢谢了!(1)测电容插入cx档,是上图这个吗?一脚插入1,一脚插入2?,就不需要表笔了?
(2)这 ...

拨好电容挡,红圈内;直接把想要测量的电容的两只引脚插入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拨好电容挡,红圈内;直接把想要测量的电容的两只引脚插入即可

用此表在线测电容不准确,必须焊下来,再说此表不能测超过20UF的电容。

网友:
这种表测电容只能用插槽不方便,可以做个夹子线。
电容放电我有时用指针表电压档

楼主:
谢谢热心人!原本就是一个奔腾电饭锅,通电但不加热,可能是这个电容问题!105J/4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