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个磁棒天线加金属屏蔽筒,效果很好

楼主(2023-01-28):
今天做了个磁棒天线屏蔽干扰的开口金属筒,配合双调谐中放,效果很好,能收很多弱台,干扰很小,磁棒长度180毫米,金属筒是300X300毫米的吊顶铝扣板下脚料弄的,长度330毫米,卷在在直径75mm的PVC水管内,开口宽度7毫米,磁棒放筒中间,铝筒接地,有很好的抗干扰效果,灵敏度比不加筒会下降,但可以增加磁棒次级圈数弥补,选择性有两级双调谐保证,可以将最强台边上的台分离出来,高低端都能收很多弱台,在室内其他收音噪声一片的地方,这个收音机能收台,当然跑到可控硅调光台灯哪里就不行了,220V可控硅硬开关造的干扰脉冲能淹没所有台的信号,这东西体积有点大,估计只有台式机才能容下pvc筒
下面是实物图
下面是pvc内部结果,中是蓝色的是胶带包着的磁棒天线,pvc内壁是吊顶铝扣板,固定磁棒的是泡沫

网友:
好办法,学习了。

网友:
手真巧啊,赞一个

网友:
没有办法的办法,听好中波难。

网友:
不错,又是一个好办法,收藏了。

网友:
留的开口小点吧?

网友A:
你把电动自行车充电器用起来(充电状态)看看噪音能不能隔离掉?

楼主:
电动自行车充电器,哪东西的干扰能把我装在车库的60W无极灯给烧掉了,你说他神不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把电动自行车充电器用起来(充电状态)看看噪音能不能隔离掉?

只要在直流输出线的紧靠出口处,夹上一个或几个可开闭的半圆磁环就能解决了。

网友:
有道理的,增加磁场强度

网友:
这样还不如改低阻磁棒天线,高阻磁棒天线不抗电场干扰。屏蔽掉干扰信号的同时也屏蔽掉了有用信号。增加次级圈数就破坏了输入阻抗匹配,除非是场效应管输入。晶体管输入增加次级圈数还同时也降低了调谐回路的阻抗,降低Q值、降低选择性(所以要用双调谐中周来补偿)

网友C:
有什么用呢?你把收音机灵敏度调低了干扰自然就小了。如果你这样弄既不影响灵敏度又减小干扰才有意义。电台信号和干扰信号都是无线电,这个屏蔽筒不会辨认信号性质的。但是克服干扰的办法不是没有,便携机拿到野外干扰小的地方,室内使用就需要在房(楼)顶架设天线,屏蔽电缆引入连接收音机,会明显改善接收效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只要在直流输出线的紧靠出口处,夹上一个或几个可开闭的半圆磁环就能解决了。

这个方法若能够解决自己的电动车充电器的发射出来的电磁噪音?那么一到晚上整栋楼几十辆电动车都在充电的时候你还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若能够解决自己的电动车充电器的发射出来的电磁噪音?那么一到晚上整栋楼几十辆电动车都在充电的 ...

电动车都不准上楼了,您那儿没实行?也难怪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动车都不准上楼了,您那儿没实行?也难怪

电动车虽然不能上楼,但是它们在楼下充电同样有电磁干扰,有好多是晚上把锂电池拿到家里来充电,关键是电动车充电器的电磁干扰实在是太强大了,收听中波想要没有干扰实在是太难了!!!还有家中各种LED灯的干扰!!!

网友:
这方法很巧妙,效果一定很明显,但原理上还需深入研究。 楼主做个好天线让大伙都能愉快收听中波。调频太干净没有儿时的味道。

网友:
早期带外置中波磁棒天线的收音头也是这样的,可以减小一点干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什么用呢?你把收音机灵敏度调低了干扰自然就小了。如果你这样弄既不影响灵敏度又减小干扰才有意义。电台 ...

这个我略懂一点点,试图定性地解释一下。

首先,有一点要搞清楚:我们接收效果的好坏,不取决于信号的强弱,而是取决于信号与噪声的相对关系,即信噪比。信噪比高,接收效果就好,信噪比低,则效果不好(这时候,虽然信号强,但是干扰噪声也很强)。

所以,结论是:不要在意信号强度的一城一池之得失,重点是要提高信噪比

简单的说,楼主的这种屏蔽天线,虽然降低了有用信号的强度,但是能更多地降低噪声的强度,所以提高了信噪比。就这么简单。

那为什么楼主的屏蔽天线能够更多的降低噪声强度呢?这要扯到电磁波的传播特性。不要问我麦克斯韦方程,我不懂。下面其实是我综合网上各种资料,自己闭门造车想出来的,没人教我。错了就请给位哈哈一笑。

当用收音机接收某个电台信号时,由于我们与发射天线的距离远远超过该频率电磁波的波长,因此信号强度(包括磁场和电场)按照距离的平方进行衰减。但是,如果这个距离没有超过一个波长(或者某个阈值,我不记得了)呢?这个时侯通常被称做近场传播。差别就在这里:近场内,磁场和电场衰减速度不一样:磁场按照距离的三次方衰减,而电场依然是按照距离的平方来衰减

这个差别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近场内,磁场衰减速度远远大于电场。

这跟噪声干扰有什么关系?
第一,对居住环境下的干扰信号而言,我们的接收机/收音机是在近场之内。因为这个距离最多是几十米,而中波波长是几百米;

第二,由于近场内电磁波的传播规律,当干扰信号抵达我们的接收天线时,电场衰减要比磁场慢,换句话说,干扰信号的电场强度要大于干扰信号的磁场强度;

第三,基于磁棒的高阻天线,不仅仅接收磁场信号,也会收集一部份电场信号能量,所以,这个时侯的信噪比,是用电台的有用信号强度除以干扰信号的电场强度为主;

第四,楼主的屏蔽天线(包括其它类似的电场屏蔽型天线和低阻环形天线),能够有效屏蔽电场,从而降低干扰信号的电场分量在信噪比中的影响。具体来说,就是降低了噪声信号强度,然后变相提高了信噪比。这是所有这类天线的理论基础(数学上我也不懂,只能定性的去理解)。

你可能会说:那这种天线也屏蔽了有用信号的电场啊,你没有看见楼主说,灵敏度下降了吗?还是开始那句话:不要在意信号强度的得失,关键看信噪比的变化。假设一个理想的极端情况:屏蔽后,我们这个天线只接收磁场信号,完全没有电场信号,你觉得信噪比是变高了,还是变低了?我觉得是变高了:两边同时去掉了一个按平方率衰减的电场信号,剩下的磁场信号,一个是按照平方率衰减的有用信号,一个是按照立方衰减的干扰信号,怎么算都不吃亏,对吧?

诚然,有用信号的强度是降低了,可那不是什么大事。现代工艺制造出来的半导体器件,其噪声系数用在中波上,就算谈不上大炮打蚊子,那也是绰绰有余。

还是那句话,不要在乎信号强度的得失,重点放在信噪比上面(当然,另外一个是动态范围,这里按下不表)。

什么意思呢?且听我慢慢说。今天正好有点时间,兴致来了,展开讲一讲,明天又要开始忙了。我也不知到对不对,就当我撒酒疯(虽然我不喝酒),胡说八道吧。

是的,有用信号强度降低了,但是噪声强度也降得更低了,对不对?你的信噪比还是升高了,对不对?只要信噪比没有降低就行。信号强度不够,放大不就行了。

好吧,放大确实会引入噪声。可是,这些低噪声三极管,尤其是用于低噪放大器的场效应管的噪声系数,与中波信号面临的噪声干扰相比,根本不算什么。

这里有两个意思。第一,你用屏蔽天线+低噪放大器之后得到的信噪比,要好于你不用屏蔽天线的信噪比。所以,你还是赚了,改善了信噪比,提升了收听效果。第二,中波信号自身会面临很多干扰,导致信号在抵达你的低噪放大器的时侯,比放大器自身的噪声水平还要高。你加个放大器,把屏蔽后的弱信号再放大就好了。就中波这个频段内信号自身的信噪比,你加一级放大所引入的噪声,微乎其微。

关于环境噪声,你可以上网搜索一下宇宙射线、大气噪声与雷电等因素对电磁波的干扰。我记得有一张图,描述的是不同环境下,不同频率下的电磁波底噪。总体趋势是:频率越低,底噪越高(注意这里不仅仅是说电瓶充电的干扰,而且包括自然界本身产生的干扰)。

你是否曾经想过:我可以做一个很大的天线,完美统调,加很多低噪放大器,甚至放到液态氮的低温环境下,从而能够接收到0.00...01uV的信号?是的,我曾经想过。可是,我在看到上面的资料后,终于认识到这只是一种臆想。且不说电子运动和波尔兹曼常数决定热噪声,光这环境噪声就决定了:当电波衰减到一定程度后,远方电台的信号就会湮没在噪声中。

你是否留意过很多芯片的中波或者短波灵敏度指标?是否思考过为什么是那样一个值?是做不高吗?不是做不到,是没有必要。几年前,我曾经用Si4735的灵敏度指标作过简单的计算,结果跟上面的、关于宇宙噪声、大气噪声和一般居住环境下的底噪是大致吻合的(我脑袋里面闪过的是-90dBm这个数字,不太记得了)。

再啰嗦一个题外话。很多时侯,我们买的,或者做的机器,接收效果不好,为什么呢?除开环境因素之外,我觉得最大的根源在于天线。我曾慕名买过一个国外的cc crane的收音机,在网上老外的评测中效果不凡。我自己的收听体验是:天线做到了极致(也可能是从天线到一中频这些部分做得非常好)。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有一个环形调谐天线,放在其它收音机上,那像是吃了补品一样,效果立竿见影,包括德劲的DE-1103,但是对这个机器,没用,没效果:有外置环形调谐天线跟没有这个天线,听不出差别。没有这个环形天线,就机内自带的天线,效果也不比吃了补品的其它收音机差,甚至比有些还要好。它这个天线号称有专利,我想研究一下,但是还没时间去拆开它。

又好为人师了,请各位包涵

网友E:
18#说的完全正确,磁棒天线外边加这跟根铝管起的就是电场屏蔽作用。铝管开口宽度不是重点,就算不开口也不对磁场产生屏蔽作用,只是不开口铝管壁就会产生涡流损耗,由于铝导电性优良,涡流损耗会造成天线线圈无法感应到正常的信号电压,同时会破坏天线谐振回路的选频。这种电场屏蔽结构由于铝管接主板地,如果卷绕半径太小,与天线线圈平行形成的分布电容会破坏回路选频,因此卷绕半径不宜太小,天线回路谐振阻抗不宜太高,也就是说要尽量选用大容量的可变电容,配合匝数较少的天线线圈,为了尽量减小分布电容,磁棒不能选太短的,线材要选比较细的。
楼主提到补偿灵敏度的措施,“增加天线次级”的做法很不合适。一方面,谐振回路有个“谐振阻抗”的概念,天线次级负载(变频)阻抗按变压器原理折算到初级,如果负载阻抗小于天线回路谐振阻抗,那么天线回路有载品质因数就主要取决于负载阻抗,而天线感应到的信号功率是不变的,增加天线次级只会破坏回路选择性而不会使次级信号电压有明显提升。另一方面,天线回路的选择性对于超外差接收系统的选择性、信噪比等参数至关重要,除了中频、镜像干扰之外,超外差收音机容易受到的干扰有:①比接收信号频率低一个中频及其1/n(n为正整数)的干扰,②除了接收频率之外,任意两个频率相差为中频及其1/n(n为正整数)的干扰,这些干扰可以在变频级直接差拍出频率为中频的干扰,顺利通过中频滤波器并被放大,最后在检波器中与中频载波差拍出可闻噪音。前不久本坛有那么几个帖子把双调谐中频滤波器说得神乎其神,认为只要中频滤波器的带外衰减足够大,收音机的选择性就可以高枕无忧,这想法过于天真了。

网友:
集思广益抗电场干扰,好点子,值得一试。
PVC管就是起保护和固型作用的吧,铝筒直接固定即可,故可以优化掉,不用。
铝板屏蔽干扰电场,不用太厚吧,易拉罐(长筒的)铝皮就行吧,取材方便,剪切容易,固型也容易些。
再结合冰岛老师对制作的具体三点建议,实验效果应该可以的。

网友:
这个不错,我这里接收环境特差干扰很大!有时间实验一下看看灵敏度下降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18#说的完全正确,磁棒天线外边加这跟根铝管起的就是电场屏蔽作用。铝管开口宽度不是重点,就算不开口也不 ...

第一句话看起来蛮正确的,第二句话马上就把第一句话否定了。
啥叫“铝管开口宽度不是重点,就算不开口也不对磁场产生屏蔽作用,只是不开口铝管壁就会产生涡流损耗,由于铝导电性优良,涡流损耗会造成天线线圈无法感应到正常的信号电压,同时会破坏天线谐振回路的选频。”?
不妨把金属材料如何做到磁屏蔽的原理搞搞清楚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略懂一点点,试图定性地解释一下。

首先,有一点要搞清楚:我们接收效果的好坏,不取决于信 ...

zkh.frank老师,你手上的国外产cc crane收音机效果不凡,收听效果能比美环形调谐天线,那确实值得对该机研究研究,搞

清其采用了哪些手段解决了抗干扰问题。这将是所有收音机爱好者的福音!

网友:
多些创意总是好的。

网友:
很不错的 实验,实验反推理理解,可以得出很多答案,因为 个人学术不精,一边看贴一边学习。动手能力棒棒。

网友:
引用 网友F:
zkh.frank老师,你手上的国外产cc crane收音机效果不凡,收听效果能比美环形调谐天线,那确实值得对该机 ...

我最近估计不会去折腾。网上可以找到一些这个天线的信息,我等会专门开一个新帖子

Crane Twin Coil Anten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