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想入手卡座请指点

楼主(2023-01-29):
请教各位,近日相中三磁头卡座索尼K555和雅佳7100,但二款机中又分很多个尾号不同型号,不知综合那一款比较耐操实用.

网友A:
现在卡座价格炒的很搞,如果不是为了录音,两磁头放放也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起点很高啊!

网友:
三磁头当属高档机了

网友:
我的建议是都买了

网友:
正常操作之下,论磁头的耐磨程度,卡座索尼K555的磁头应该比不过雅佳7100的磁头

网友:
恭喜入坑

网友:
十几年前,3头卡座都不贵,7100这种机器,两、三百元左右可以拿下,其他牌子,好的要一千多....

现在基本10倍的价格了

如果只是为了录cd,没必要,直接听更好;如果为了玩、或为了那一点点不同的音色、手头也宽松、时间又大把;为了情怀,买台来玩玩不错

网友B:
推荐SONY的555ESG、ESL、ESA、ESJ。不推荐555ES、555ESX、555ESR。

网友:
选择自己喜欢的外观,品相,性能状态好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推荐SONY的555ESG、ESL、ESA、ESJ。不推荐555ES、555ESX、555ESR。

说说为什么。其中的奥妙。

网友:
雅佳
GX-Z7100      1990年生产。530美元
GX-Z7100EX  1991年生产。 530美元
应该差别不大,
索尼
TC-K555      1981年生产 430美元(用于播放面板漂亮声音属早期模拟声,录音早期产品不推荐)
TC-K555ES   1982年生产420美元(同上)
TC-K555ESII 1984年生产420美元(同上)
TC-K555ESX  1987年生产1000美元(虽属中后期产品但磁头不耐磨)
TC-K555ESR 1989年生产 1000美元(同上)
TC-K555ESG 1990年生产 1000美元(后期产品质量也相对稳定,68系列磁头相对耐磨推荐)
TC-K555ESL  1991年生产 1000美元(同上)
TC-K555ESA  1992年生产  1000美元(同上)
TC-K555ESJ  1993年生产 1300美元  (同上)

本人浅识如有误请大家指正。

网友:
Sony的k555ESJ是顶级好机子,值得购买!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

网友:
买个两三百块钱的机子就行了,这东西玩玩就好别认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卡座价格炒的很搞,如果不是为了录音,两磁头放放也是不错的选择!

支持你的观点,我就喜欢2磁头中高端机,我们是买来用的,磁头磨损换磁头也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