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如何选择这两款淘汰笔记本呢?

楼主(2023-01-29):
单位淘汰下来两台笔记本,我想留下一台,特来咨询一下坛友们,该如何选择?谢谢!

a:处理器:英特尔corei7-3520M2.9G主板:戴尔OK4DMX
b:处理器:英特尔corei3-2370M2.4G主板:戴尔03NKW8

网友:
老笔记本的显卡通常不行了,opengl版本太低,3D画图有时无法渲染,4K高清无法硬解,所以随便选。

网友:
正常应该选CPU好点的哦。
这俩有一个代差呢!i7怎么也是三代,i5是二代咾!

======================================================
看了一下我自己的这台笔记本,i5四代低功耗版本,已经运行快九年了,使用率还是蛮高。后期增加了内存(原4G+4G),加装了m2的固态硬盘,速度尚可。

网友:
a:处理器:英特尔corei7-3520M2.9G主板:戴尔OK4DMX
感觉应该是这个

网友:
i7 3代和i3 2代,这还用想?

网友:
肯定选i7

网友A:
我还用着i5呢,人家i7都淘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还用着i5呢,人家i7都淘汰了。。。

这个是有代差的,他这个i7是三代的,不知你的i5是哪个?我的i5是四代的,主频并不高,只是耗电较小,属于低功耗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有代差的,他这个i7是三代的,不知愕膇5是哪个?我的i5是四代的,主频并不高,只是耗电较小,属于 ...

三代和四代差别很小,就像台式的五、六、七、八代,基本一样,连主板都可以刷了通用。不过,i3与i7的差别还是挺大的。

网友:
看具体用途,i7性能肯定更好,但是对散热也有要求,旧本如果散热和风扇不行,也挺闹心;普通办公偶尔用i3也勉强够用

网友:
其实i7 3520也是双核的,性能上没有本质的区别
你看哪个的屏幕好就留哪个吧,反正现在这机器最贵的东西应该是屏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用着i5呢,人家i7都淘汰了。。。

i5-13600K确实不错,i9 9900都淘汰了

网友:
我只用过五代的笔记本,而且是低压i3版本的

网友:
a:处理器:英特尔corei7-3520M2.9G主板:戴尔OK4DMX
这台相对于下面一台好多了吧主频也更高关键是不是低压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