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们一个关于300B灯丝供电的问题

楼主(2023-01-29):
最近想装一台300B单端玩玩,在选择电路时发现一个关于灯丝供电的困惑,特请教老师们给予解惑。
先行谢过。
在300B直流供电的电路中,我看到很多电路图是采用直接将5V交流简单整流滤波后给300B灯丝供电,这样的话从能量的角度看,相比5V交流直接供电,必然增加了整流桥的损耗。另外,这种直流供电方法有哪些弊端吗?

网友A:
  直 热管可以采用交流供电,这要看电子管灯丝的截面积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灯丝的热惰性,对于热惰性大的直热管没有必要采用直流供电比如扩音机中的FU-5都是交流供电。对于便携式热惰性小的直热管比如1A2,1K2....等必须直流供电。
   300B完全可以只用交流供电,灯丝(阴极)不会因此带来交流声。
直流供电由于灯丝两端存在电位差,一端比另一端失去电子较多,会缩短寿命,这样就要定期的改变灯丝的接线以交换极性,至于交流整流后的电压另当别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我最头疼的是,整流后电压的变化。5v整流后变9v,200v整流后变280v,但是数值并不是确定的忽高忽低。为 ...

你说的是晶体管整流。晶体管整流后,空载电压为:
交流电压乘以根号2。
负载后电压,为 :

变压器次级直流电阻乘以负载电流=变压器压降。
整流管压降0.7V*2

整流后空载电压-变压器压降-整流管压降=挂载后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人一看到到直热管就联想到交流声,进而不分青红皂白一律采用直流灯丝供电。扩音机对交流声要求非常 ...

灯丝抑制交流声的办法,1)直热式电子管灯丝带有中心抽头,2)灯丝变压器带有中心抽头.3)在直热式电子管灯丝增加平衡电位器(调整后可用固定电位器代替)

网友C:
阴极两端电位不对等对寿命的影响是很小的,并且交流灯丝由于市电电压变化,或设计误差导致的灯丝电压不精确所带来的对寿命的负面影响,再加上交流灯丝的噪声控制与电子管自身,与变压器的品质都有关,综合来看采用直流灯丝没有任何问题,甚至有很大的概率,设置限流启动的稳压直流灯丝,其阴极的寿命会超过常规交流灯丝。

简单直流灯丝通常都是工频整流后经CRC滤波供给电子管,通过调整CRC的参数就可以从5V交流得到较为精确的5V直流了,如果计算这个参数记得二极管压降要跑仿真,直接带入0.7V的结果不一定准确

网友B:
现在我最头疼的是,整流后电压的变化。5v整流后变9v,200v整流后变280v,但是数值并不是确定的忽高忽低。为变压器制作增加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我最头疼的是,整流后电压的变化。5v整流后变9v,200v整流后变280v,但是数值并不是确定的忽高忽低。为 ...

谁告诉你5V变9V的?电子电路重要的是实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 热管可以采用交流供电,这要看电子管灯丝的截面积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灯丝的热惰性,对于热惰性大的直热 ...

说的很专业。

当然,5V的交流电直接给300B灯丝供电没有任何问题的。
我相对困惑的是,5V交流经过整流滤波后,即便加上灯丝负载,其电压也是高于5V的,这样的做法相比直接用直流稳压5V给灯丝供电,应该还是有损寿命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的很专业。

当然,5V的交流电直接给300B灯丝供电没有任何问题的。

5V交流经过整流滤波后带载电压基本是6V。 一般允许灯丝电压最大变动力为额定值的10%。
  收信放大管均采用氧化物阴极,故在灯丝电压过高时灯丝过热,发射电子的能力增高,但是由于氧化物的剧烈蒸发,过一些时间后反而会使阴极发射能力降低,使阴极很快就不能正常工作,因而就大大缩短了管子的寿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阴极两端电位不对等对寿命的影响是很小的,并且交流灯丝由于市电电压变化,或设计误差导致的灯丝电压不精确 ...

有的人一看到到直热管就联想到交流声,进而不分青红皂白一律采用直流灯丝供电。扩音机对交流声要求非常高,为什么200W以上的扩音机FU7都用交流供电。有线广播常年工作对寿命要求也是很高的为什么灯丝不采用直流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的人一看到到直热管就联想到交流声,进而不分青红皂白一律采用直流灯丝供电。扩音机对交流声要求非常 ...

交流声要分具体情况,比如设备对信噪比的需求到底是多少,对成本的要求是多少,如果信噪比要求不高,对成本又较为敏感,那需要大电容,又需要电容承担很高的涟波电流,极端情况下电容寿命可能比电子管还短的直流灯丝自然不受待见。

成本大幅提高,带来的却只是对已经符合需求的一项指标的无关紧要的改善,大功率扩音机为啥不用直流灯丝这您理解不到?

不用阴阳我,说扩音机对交流声要求“非常”高这不搞笑吗?做耳放,输出噪声的控制要求比扩音机高一千倍都不夸张,输出牛变比低十倍,扬声器灵敏度高一百倍,再来试试工频交流灯丝能不能控制住底噪?前级放大也是类似的情况,大功率扩音器的底噪需求那比一般功放都还低一截。

我说一律用直流了吗?我的意思是不需要担心直流电位不对等导致阴极不对称损耗影响寿命,从总体的管子寿命预期来看,采用稳压直流供电更为稳定,对外部变动有更强的抵抗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交流声要分具体情况,比如设备对信噪比的需求到底是多少,对成本的要求是多少,如果信噪比要求不高,对 ...

交直流有有实验数据吗?请给个300B灯丝直流稳压实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