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601的用管6N2/6N1问题求教

楼主(2023-01-30):
我的入门机L601开盘机,打开后,里面6N2被上家插上了6N1,是 上家应急还是发现6N1更好?这方面我没有经验,
我个人觉得原设计应该是最合适的呀?反复打开再装试听多少有些麻烦,所以在这里想先听听熟悉601的坛友的经验。
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搭车咨询此机的皮带哪有出售?

某鱼上很多,搜一下就有。

网友:
应该是应急。

网友B:
年前收了3台上海L601,其中两台是老版的(搭棚焊接猫眼使用6E1),另外一台部分使用线路板(猫眼使用6E2),3台机器其中一台也是使用了6N1代换了原来的6N2,从听觉上没有大的区别后来给换回原型号的6N2.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年前收了3台上海L601,其中两台是老版的(搭棚焊接猫眼使用6E1),另外一台部分使用线路板(猫眼使用6E2),3 ...

机器是78年学校使用的,皮带需要全部更换,还有部分毛毡垫。

楼主:
谢谢前面两位朋友,那就是应急代用的了。

网友:
6N1、6N2管脚排列功能与6N11、6N4相同

6n1是中低u双三极管,跨导4.35mA/v,放大因数35

6N2、6N4跨导(S)=1.6~2.65mA/V;放大系数(μ)=97.5±1.75.

用6N4噪音更低些,价格也贵些,进口的部分12AX7,价格更高

网友:
换不换没有多大影响,在收音机中直接代换基本听不到差别。

网友C:
代换可以,但一个6N1灯丝耗电相当于二个6N2,要是变压器不富裕,別易发热,影响使用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代换可以,但一个6N1灯丝耗电相当于二个6N2,要是变压器不富裕,別易发热,影响使用寿命。

是的,我也是担心夏天发热多,所以就坚持插上6N2了。

网友:
6N1是中μ管放大系数35。6N2是高μ管放大系数97.5,录音机磁头信号较弱,用6N1替代6N2会造成电压增益不足,工作点变化失真较大。

楼主:
嗯,谢谢白版主的指点!

网友A:
搭车咨询此机的皮带哪有出售?

楼主(2023-12-04):
引用 网友A:
搭车咨询此机的皮带哪有出售?

咸鱼上有,以为您看到前面的跟贴了。

网友D:
不是应急代用,有些机子出厂时就是使用6N1,指示管6E1、6E2都有使用变压器也有差异,有的就直接采用单一的220V初级线圈,有的初级就是两组110串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应急代用,有些机子出厂时就是使用6N1,指示管6E1、6E2都有使用变压器也有差异,有的就直接采用单一的2 ...

嗯,我也怀疑过出厂时是6N1.
我始终没有见到过L601A的电路图,看到的是L601的,我查过变压器接线不同、电源开关位置不同,,,,
只有看看哪里能够找都601A的电路图,才能知道改了哪些。
我准备改装,不用6E2,改用电平表指示,这样插上6N1电源变压器也大约负荷不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我也怀疑过出厂时是6N1.
我始终没有见到过L601A的电路图,看到的是L601的,我查过变压器接线不同、 ...

你多虑了,以前的变压器参数还是不错的,一点点灯丝电流增加根本就不是问题!601的变压器块头比一般6灯机大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多虑了,以前的变压器参数还是不错的,一点点灯丝电流增加根本就不是问题!601的变压器块头比一般6灯机 ...

嗯,确实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