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电视机

楼主(2023-01-30):
只显示一半的图像,电视看起来有3年的样子。

楼主:
我妹妹家的。

网友:
妇女能顶半边天

网友:
只看一半不错啊,就怕一半也没有图像

网友:
  拆开检查连接边板的两个排线先。

网友:
一般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大概是屏电源,有一半没加上

网友:
把左右二排线调一下位看什么情况。

网友:
互调一下逻辑板的排线,如果不行,找块型号一样的代换一下,应该是逻辑板问题

网友A:
黑屏这边有光头的影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屏这边有光头的影子?

光头 都怕

网友:
拆开看有没有耳朵,有的话撤掉坏的一个

网友:
坏一半太可惜了,现在质量真差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