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VC音响收音音量小请教如何检修

楼主(2023-01-30):
JVC台式组合音响,长期闲置后收不到台,自动搜台不停。更换T105槽路电容后FM收音正常,但声音很小

楼主:
从AUX送入信号音量正常,说明功放正常。功放前面有复杂的音量音调控制电路,感觉无从下手,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我觉得很可能是电容变值了,

网友A:
更换槽路电容后有没有对收音机电路进行调整?

网友:
这类问题比较难修,要慢慢查电容。

网友B:
曹路电容大小是否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曹路电容大小是否合适?

一些资料上说是82P,我试的结果确实如此,用68和100都收不到。而且灵敏度可以,能收十七个台。但是微调T105的磁芯听不出有什么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换槽路电容后有没有对收音机电路进行调整?

更换后自动搜台正常,能收十七个台,就是音量小,微调中周磁芯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其它没有调。

网友:
我那音响,同等音量设定下,收音头的音量最大,其次是CD,外接AUX的最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换后自动搜台正常,能收十七个台,就是音量小,微调中周磁芯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其它没有调。

那就要查查收音电路部分的元器件是否正常,看看电容是否失效

网友C:
关注,同样问题,收台清晰,就是声音小,调中周无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注,同样问题,收台清晰,就是声音小,调中周无变化

你T105的电容换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T105的电容换过吗?

我那台不是JVC的,只是故障一样,我直接换收音板了,几十块钱,不折腾

网友:
那个功放前级的,信号输入选择,都是集成电路切换,故障率很高,不好修。

网友(2024-09-30):
请问你修好了吗?我的FM跟你一样的问题,立体声模式下搜不到台,单声道模式下可有手动搜台,但声音很小,中周换了100p银云母电容,故障依旧,不过可以通过调整中周把单声道模式的音量调大。求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