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万用表动圈粘轴尖用什么胶水

楼主(2023-01-30):
指针万用表动圈粘轴尖用什么胶水,用绝缘漆,焊接游丝时会由于温度高,出现松动,但是发现原厂的动圈粘好后,用烙铁高温轴尖,不会出现由于高温胶水松动。麻烦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
同样的疑问,有人说过是虫胶,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A:
虫胶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虫胶可用。。。。。。。。。。。。。

焊接游丝温度升高,虫胶会不会松动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焊接游丝温度升高,虫胶会不会松动啊?

不会耐高温。

加酒精弄成溶液,糊糊状。粘好后要等彻底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耐高温。

加酒精弄成溶液,糊糊状。粘好后要等彻底干了。

好的,多谢朋友

网友:
将0.35克赛珞璐(或小半只废乒乓球)剪碎后,溶入5毫升(相当于青霉素瓶大半瓶)香蕉水中,待溶化完毕(沉在底下时可搅拌一下),疾成为一种方便的化学胶水。(摘自《万用电表》)

网友:
虫胶高温时会软化熔化。

网友:
老的修表资料里说是用虫胶漆粘接针尖,为的是如要拆卸用酒精就能溶化,不会伤及动圈的漆包线漆膜。

网友B:
轴尖不能直接粘在线圈上,中间要粘一条薄纸片,用虫胶可以,快干指甲油也行,关键是焊线、焊游丝,络铁头要处理好,尖一点、吃锡好,手法稳、准、快。

网友C(2024-08-14):
引用 网友B:
轴尖不能直接粘在线圈上,中间要粘一条薄纸片,用虫胶可以,快干指甲油也行,关键是焊线、焊游丝,络铁头要 ...

请问下坛内各位老师,粘轴尖时,用的超薄垫纸(轴尖和线圈间)是什么纸??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坛内各位老师,粘轴尖时,用的超薄垫纸(轴尖和线圈间)是什么纸??

类似于老式多联发票那种比较薄、比较软的纸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类似于老式多联发票那种比较薄、比较软的纸比较好。

这层纸起什么作用呀??

网友:
依杨画葫芦,60年代自装万用表时,表头动圈是自己动手绕的,线是从坏的动圈拆的,坏动圈粘轴尖的地方有小纸条,就这样。万用表修理的书上也说粘小纸条,好像也没有说原因。个人认为可以增加附着力,另外,如轴尖脱离也不会损坏动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类似于老式多联发票那种比较薄、比较软的纸比较好。

是类似于那种临帖用描红纸,纸地柔软、轻薄、劲道的哪种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类似于那种临帖用描红纸,纸地柔软、轻薄、劲道的哪种纸吧

可以,关键是粘轴尖要在动圈的中心点,且上下一致,业余常用梯型尺辅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