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铁,收音机中波低端有台,高端无台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01-30):
各位老铁,这总情况如何维修呢?

网友:
统调问题

网友A:
先调覆盖,低端调本振电感、高端调本振补偿电容。之后再进行统调,低端调线圈在磁棒上的位置,高端调调谐补偿电容,反复进行几次。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调覆盖,低端调本振电感、高端调本振补偿电容。之后再进行统调,低端调线圈在磁棒上的位置,高端调调谐补 ...

老铁,问题是这样的,低端只有一两个台,并且声音小,整个中波有非常大的啦啦声,高端收不到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铁,问题是这样的,低端只有一两个台,并且声音小,整个中波有非常大的啦啦声,高端收不到台。

3楼讲解的很清楚了

网友:
1,低端能收到的电台频率能否与刻度盘对上? 2,如果有波段开关先检查波段开关。3,清洗可变电容。

楼主:
各位老师,该机白天可以收到中波低端几个台,晚上一个台也收不到了,很奇怪,测试了中波变频管,中放管,cbe电压都符合标准,到底哪里的问题?

网友(2023-11-01):
现在的房子都整体钢筋混凝土的,对无线电信号有屏蔽,为此白天偶尔能收到台,晚上各种干扰波影响,中波基本为杂音收不到台的,你将收音机放到窗口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