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解电子管6k7参数的吗?

楼主(2023-01-31):
我查了几本电子管手册,没查到国产电子管小七脚6K7参数,有了解电子管6K7参数的请提供资料,谢谢!

网友A:
国产6K7用于222军机中,跨导高于常见的6K4,而极间电容与小于6K4,所以用于中高频电压放大有较好的效果,需要注意的是6K4的抑制栅在管内已经连接好,而6K7需要在管座上连接,连接后可直插代换

网友B:
6K7高频和中频电压放大,灯丝6.3V  0.3±0.03A, 阳极电压250V,第二栅极电压150V,第一栅极电阻100Ω,阳极电流11±5mA  ,第二栅极电流≤3.5mA,跨导6.7±0.8mA/V  最大高度62mm  最大直径19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6K7高频和中频电压放大,灯丝6.3V  0.3±0.03A, 阳极电压250V,第二栅极电压150V,第一栅极电阻100Ω,阳极 ...

好的,谢谢于版主。

网友(2024-03-25):
引用 网友A:
国产6K7用于222军机中,跨导高于常见的6K4,而极间电容与小于6K4,所以用于中高频电压放大有较好的效果,需 ...

6K5也是抑制栅与阴极 分开,没有接一起的。
为啥有了6K5又制作6K7呢,它们二者有何不同?

网友:
这个是222-1收信机6K7天线输入部分

网友:
这个清楚些

网友C:
网友分享的《电子管手册》第一集里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网友分享的《电子管手册》第一集里有。

  我们说的是国产6K7,长得跟6K4一样的

网友:
222是 两级高放,这种电路比较少见。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们说的是国产6K7,长得跟6K4一样的

6K7曙光电子管厂生产的,但是,1973版曙光手册上没找到6K7。可能新版手册上有(老衲没有)。
哪位网友有新版曙光手册,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6K7曙光电子管厂生产的,但是,1973版曙光手册上没找到6K7。可能新版手册上有(老衲没有)。
哪位网友 ...

曙光和上海。未见北京生产。

网友:
6k7的屏阻及极间电容哪位知道?谢谢。

网友:
222-1收信机高频放大

网友E:
6K7作二级高频放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6K7作二级高频放大

对。
两级高放的收信机 很少见。

网友:
6k7做短波高放是很好的,6k4因为跨导比较低,用作465k的中放足够了,但用做高放的话低跨导的劣势就会比较明显

网友:
用6K7做单灯机,效果比6J1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