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卡式收音机的音频文件检索方法是否以文件名前几位字符顺序为准?

楼主(2023-01-31):
春节回老家时把儿子的插卡收音机送给了老爸,他主要是用它的可插卡播放mp3歌曲和评书等功能。

老爸给了我一份歌单,按顺序排列了相依次听的歌曲名称,大致是听几首歌曲后再听几段戏剧,末尾再加几段评书如杨家将等。

我的问题是:机器检索是需要手工按几个数字键的,应该是以文件名字的首字符来排列的,可是这段数字取三位还是四位是否在机器内部已设计好了不能修改了?比如,原来是四位的,现在改为三位就不行了,是这样吗?

另外,下载的评书文件夹内有一百多个mp3文件,如何批量为这些文件增加数字前缀?

机器是破冰者KK-269。

楼主:
机器不在身边,留在老家了,所以我现在没办法试验。请有机器的或有经验的朋友帮下忙。谢谢了!

网友A:
不用这么麻烦。下载个“MP3排序软件”就解决了。MP3排序软件非常小巧,只有几百K,绿色软件,不用安装。使用非常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这么麻烦。下载个“MP3排序软件”就解决了。MP3排序软件非常小巧,只有几百K,绿色软件,不用安装。使 ...

谢谢!我下载一个试试。

网友A:
    我用过很多款插卡式收音机。大多数收音机并不具备按文件名排序及检索的功能。而是按照存储卡里音频文件的考入顺序依次播放的(注意:考入顺序并不是电脑中显示的顺序!因为电脑会自动按文件名排序)。我们可以按收音机的数字键选择播放第几个音频文件(例如按数字键9,会播放第9个文件)。但这只是存储卡上的第9个文件。而和文件名(文件名的首字符毫无关系)。
    所以有了插卡式收音机,“MP3排序软件”是必不可少的。
    根据你老爸:“听几首歌曲后再听几段戏剧,末尾再加几段评书”的使用习惯。如果插卡式收音机具有“文件夹”功能,你可以建立:歌曲、戏剧、评书三个文件夹,分别考入相关内容。按照文件夹选取方法(有的插卡式收音机有专门的“文件夹”按键。有的是长按数字键选择文件夹,需看说明书)进行选择,会非常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很多款插卡式收音机。大多数收音机并不具备按文件名排序及检索的功能。而是按照存储卡里音频文件 ...

一语点醒梦中人!

我是受集市上买的带有目录索引小册子的TF卡的“误导”而如此思考的。其实根本不是按名称检索,只是按文件位置检索的。

非常感谢!

楼主:
由于没有下载到干净的MP3排序软件,后来找到一个更简单的方法——WPS自带批量命名功能,且使用方便,可前缀可后缀。

我平时处理文字、表格等都是用的WPS,所以无需再安装任何软件。

网友:
插卡播放器的播放列表都是按文件写入SD卡先后生成的。按顺序把文件写入SD卡,须先对文件命名为001、002、003这样的纯数字,然后再用专门的程序写入,不能使用Windows系统的“全选-复制-粘贴”操作,因为即使文件在Windows系统的文件管理器里按名排序,粘贴时Windows仍然不会按文件名顺序依次粘贴。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于没有下载到干净的MP3排序软件,后来找到一个更简单的方法——WPS自带批量命名功能,且使用方便,可前缀 ...

“批量重命名”容易,然后须按文件名顺序写入,Windows的数字顺序是从1开始、到0结束,复制文件时写入SD卡的顺序仍然是混乱的,须用特定程序复制文件。

网友:
5楼正解,应该是按照U盘的目录先后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