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大的电流可以使0.5-0.7毫米直径的铜丝达到熔锡温度?

楼主(2023-01-31):
铜丝短路式快速烙铁焊接小焊点甚是方便节能。电流多大?估计有40安以上吧?没测过。

网友A:
速热烙铁,见过几个厂制的,自己也有一台厂制的
自制的头回见(书上的手绘配图不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热烙铁,见过几个厂制的,自己也有一台厂制的
自制的头回见(书上的手绘配图不算)

这话说得?厂制是制造自制就不是制造了?不管什么制造的,电流使铜丝发热道理是一样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速热烙铁,见过几个厂制的,自己也有一台厂制的
自制的头回见(书上的手绘配图不算)

年轻时候曾经非常想拥有的但一直没能得有的宝贝。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话说得?厂制是制造自制就不是制造了?不管什么制造的,电流使铜丝发热道理是一样的吧?

这要计算得花精力,先要找到铜丝的导电率,计算截面积和长度。铜特别容易导电,特别是紫铜,黄铜次之,估计这种快热烙铁用康铜丝比较好。导电率低,电流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要计算得花精力,先要找到铜丝的导电率,计算截面积和长度。铜特别容易导电,特别是紫铜,黄铜次之,估 ...

电流小发热量不够呀?实际体会铜丝的粗细和长度对发热速度很重要。按计算来 估算电流误差很大(电阻值,接触电阻,尤其是低电压测量准不了)。最好的办法就是钳形表卡电流。我没有呀!

网友C:
这东西70年代用过,是借来用,都是自制的,一般用Φ1mm以上的铜丝,缺点就是头部很容易烧断(焊锡部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70年代用过,是借来用,都是自制的,一般用Φ1mm以上的铜丝,缺点就是头部很容易烧断(焊锡部位)

液态的锡会溶解铜?加速对铜的腐蚀。我现在不用一毫米的铜丝了,慢。0.5的短铜丝很快(被腐蚀的也快)。焊接微小的焊点优点突出,集成电路也没发现静电击穿的现象。突出优点就是节能快捷方便。变换发热部分形状可以拆解led等贴片元件。基本不用大功率电烙铁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液态的锡会溶解铜?加速对铜的腐蚀。我现在不用一毫米的铜丝了,慢。0.5的短铜丝很快(被腐蚀的也快)。 ...

我用惯了936调温焊台,插电几十秒也可焊接。偶尔忘记,一夜没关,第二天一早发现,先是一惊,然后发现烙铁完好 。电子工厂用的东西的确不错。
液态锡的确可以溶解铜,我们单位波峰焊锡炉中的锡,时间长了,冷态会发黄红褐色,时间再长以后,整炉锡要彻底兑换新的。

网友D:
小时候用外热的电烙铁多,而且有时候也就一两个焊点,真的是等到花儿也谢了,
所以,速热烙铁也就成了奢望,
这种的最大问题是重量以及体积,也就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时候用外热的电烙铁多,而且有时候也就一两个焊点,真的是等到花儿也谢了,
所以,速热烙铁也就成了奢望 ...

是有点重,习惯也就适应了,特方便,而且节能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有点重,习惯也就适应了,特方便,而且节能

与变压器引出线连接的地方,不要接线柱,铜线适当弯圆后打扁,然后用铜螺钉连接,这样接触电阻会更小一些

网友:
可以用不锈钢丝,头部对折后,上面套一截铜管做烙铁头,因电压低,不锈钢丝和铜管的氧化层可起到绝缘作用,不必用云母绝缘,制作方便,电阻大,不易烧断!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与变压器引出线连接的地方,不要接线柱,铜线适当弯圆后打扁,然后用铜螺钉连接,这样接触电阻会更小一些

不用接线柱换发热丝不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惯了936调温焊台,插电几十秒也可焊接。偶尔忘记,一夜没关,第二天一早发现,先是一惊,然后 ...

波峰焊?没见过实际的波峰焊机,单位里用的是浸焊机,80年代单位里一帮人攻关波峰焊机,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最后还是败下阵来,关键原因是熔锡在锡槽里被泼锡装置泼到电路板上无法焊透,浸焊得在锡炉里浸约5秒,使焊点焊透,而波峰焊的锡被泼到电路板上那热量的持续性就差多了,所以虚焊很普遍,攻关了年把,最后不了了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波峰焊?没见过实际的波峰焊机,单位里用的是浸焊机,80年代单位里一帮人攻关波峰焊机,历经九九八十一难 ...

15年前就可以了,现在国产的波峰焊已经很好很稳定了。机器保养调试得当,焊点满焊率99以上,还是浸润性差一点的无铅环保焊锡含铅的活性焊锡达到999以上。早期就差一个助焊剂喷好以后阶梯升温,温度到180度的烘干预热过程,或者有,但是那个时代机器再好,助焊剂效果不好也没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