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了一个老电器的分立元件开关电源,有兴趣的朋友大家分析工作流程

楼主(2023-01-31):
这几天对开关电源感兴趣,为了练基本功,又抄了一片开关电源板,记得好像是卡座、CD或录像机的。我只抄了热端的图。

有兴趣的朋友一块来分析一下这个自激电源启动和工作流程及各部分的作用。谢谢!、

图抄得太草了,对不起大家。以后学学电脑画图。谢谢!!

调整大小 重新曝光

板子用两孔插头输入,肯定是功率不大的电器用的。
重新曝光 调整大小

网友A:
还没画完,光耦反馈稳压部分还没画好,还有副绕组到功率管基极负反馈通路是有错误的,这个论坛虽然是收音机论坛,很多人能安装能响的收音机,却没有几个人能真正懂电源做一个对收音机没有干扰的电源,其实电源在收音机中才是重中之重,祝楼主玩开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没画完,光耦反馈稳压部分还没画好,还有副绕组到功率管基极负反馈通路是有错误的,这个论坛虽然是收音机 ...

这个地方说大话可是有危险的事,保不齐哪个角落泥缝里就有电源大师藏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地方说大话可是有危险的事,保不齐哪个角落泥缝里就有电源大师藏着呢!

肯定的,矿坛就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画完,光耦反馈稳压部分还没画好,还有副绕组到功率管基极负反馈通路是有错误的,这个论坛虽然是收音机 ...

想没有电源的干扰,就把电源搞到接收频率之上去,比如40M以上,肯定安静,或者更简单一些搞直流电源无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地方说大话可是有危险的事,保不齐哪个角落泥缝里就有电源大师藏着呢!

那么多大师啊,我像这样的就不会藏着

网友C:
简单说说个人理解吧。
启动是R1R2的分压给C1充电的时候,C1电流会通过Q2,让Q2启动。
Q2导通后副绕组T2产生感生电压分4路,
从左到右
1、给光耦供电,在次级电压足够后光耦导通,加快C2充电时间,Q1控制Q2加速关闭,减小Q2开通时间。
2、D2R4给C2充电,到Q1能导通,去关闭Q2。充电常数控制了Q2最大导通时间。
3、D4Q3组成稳压电路,控制了对Q2基极正反馈的电流,也限制了Q2的最大电流。有些电路是Q2的E脚接电阻做电流检测,会增加功耗降低效率。
4、R7C4是加速用的,让Q2开通迅速,降低损耗。
D6R8是吸收电路,降低变压器的绕组T1漏感产生的尖峰电压。

个人觉得奇怪的地方是C1没有放电回路(画少了元件?),它充满后的再启动如何产生?当然启动后,变压器向次级放电停止后,反馈回路仍然可以有“寄生”震荡让Q2再次启动的。只是个人感觉是不大可靠,或者关闭电源后不能马上再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简单说说个人理解吧。
启动是R1R2的分压给C1充电的时候,C1电流会通过Q2,让Q2启动。
Q2导通后副绕组 ...

请教一下
D4,Q3是怎么控制了Q2基极正反馈的电流的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
D4,Q3是怎么控制了Q2基极正反馈的电流的呢?

最简稳压电路
如果没有Q3回路,直接用电阻代替,那么电流将随反馈电压变化。反馈电压正比例于输入电压。市电180和240的时候,反馈电流也按比例变化。
D4控制了Q3的输出电压,负载是固定的R6和Q2发射结,所以控制了Q2基极正反馈的电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最简稳压电路
如果没有Q3回路,直接用电阻代替,那么电流将随反馈电压变化。反馈电压正比例于输入电压。 ...

这样感觉没发射极接个电阻安全啊。毕竟发射极接个电阻检测,电流越大导通程度越低,大到一定程度都能直接关了开关管。
比如后级短路了怎么办?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样感觉没发射极接个电阻安全啊。毕竟发射极接个电阻检测,电流越大导通程度越低,大到一定程度都能直接 ...

功率比较小的电源一般是发射极接个电阻的方式。如果功率高的,这个电阻的功耗就显得大点了。影响总效率。
次级短路的话,正反馈就没有了,不起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功率比较小的电源一般是发射极接个电阻的方式。如果功率高的,这个电阻的功耗就显得大点了。影响总效率 ...

感谢解惑。。。。

楼主:
对了一下,图没有问题,没有画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说说个人理解吧。
启动是R1R2的分压给C1充电的时候,C1电流会通过Q2,让Q2启动。
Q2导通后副绕组 ...

大概理解了,电源现在是不起振。Q2基极0.3V另两个三极管也是截止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概理解了,电源现在是不起振。Q2基极0.3V另两个三极管也是截止状态

查Q2没坏的话,Q1C3有没有漏电。
看次级有没有短路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