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示波管这个位置究竟连正高压还是接地?

楼主(2023-02-01):
这个位置感觉都说不清叫什么,这三张图都是13sj38示波管,有的标着A3,有的标着第二阳极,有的连地,有的连1000多伏高压,到底怎么连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要是不接会怎么样?第三张黄色的图是无线电书上的图,看上去它好像是阳极接地,不是石墨层接地,石墨 ...

不接点不亮!

网友A:
13sj38j的高压范围可以较宽,做简易示波器正负压差1100-1500v既能工作,做电视机因为扫描面积较大,建议用较高的压差,比如2500-3000v,否则亮度上不去

还要注意偏转板的电位,偏转板与邻近电极的压差不能太大,具体指标记不清了(一般300-350v左右,部分管子高在500v的样子),因为偏转板的邻近电极的电位接近正负高压的中间电位,所以偏转板也不能偏离正负高压的中心太远,高压较高时只能用正负高压的形式,图一电路是合理的

网友B:
这个阳极肯定接高压啊,示波管外面石墨层是接地的,跟管内阳极形成一个电容

楼主:
这个位置有的叫第四阳极,有的叫第三阳极,有的又叫第二阳极,真的有点懵逼,而且接法也不一样,管子类型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阳极肯定接高压啊,示波管外面石墨层是接地的,跟管内阳极形成一个电容

请问要是不接会怎么样?第三张黄色的图是无线电书上的图,看上去它好像是阳极接地,不是石墨层接地,石墨层也没有管脚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sj38j的高压范围可以较宽,做简易示波器正负压差1100-1500v既能工作,做电视机因为扫描面积较大,建议用 ...

谢谢分享,按照图一偏转板电压和临近电极也就是第三阳极电压差不会超过100v的,第三阳极电源电压也就90v,而且偏转电压所用的锯齿波振荡电路电压也是这个90v电压

网友C:
第四阳极(高压咀)如果电源有负1700V左右的电压它就接地,如果是+1700V电压,它就接高压。电压都是相对于阴极而言,两种接法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位置有的叫第四阳极,有的叫第三阳极,有的又叫第二阳极,真的有点懵逼,而且接法也不一样,管子类型都 ...

一般都叫第二四阳极,即高压包输出的最高直流电压,送达高压嘴处。

网友D:
看图应该是阳极高压,应该接高压帽子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图应该是阳极高压,应该接高压帽子那吧!

好的谢谢各位老师,综合一下各位老师的话看图是第四阳极,那就是那张黄色的图接错了应该,它接地了,第四阳极相对阴极达不到3000v了,那张图还是七几年无线电书上的示波管电视机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四阳极(高压咀)如果电源有负1700V左右的电压它就接地,如果是+1700V电压,它就接高压。电压都是相对于 ...

好的谢谢各位老师,综合一下各位老师的话看图是第四阳极,那就是那张黄色的图接错了应该,它接地了,第四阳极相对阴极达不到3000v了,那张图还是七几年无线电书上的示波管电视机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