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暇时间DIY的舌簧喇叭

楼主(2023-02-01):
相比耳机声音要大很多!效果很好的!

网友:
楼主改造了不少啊,用哪种耳机改造的效果要好一些?
感觉舌簧喇叭应该比耳机的振幅要大才好,SHH-1的最大振幅是不是偏小了?声音也就会尖一些了?
只是推测

网友A:
没看懂,是你DIY出来的喇叭?还是别人可以用作DIY的喇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是你DIY出来的喇叭?还是别人可以用作DIY的喇叭?

把舌簧耳机或舌簧耳机的机芯与现代扬声器的支架振膜定心片组合起来,就成了性能相当好的现代舌簧喇叭。

网友:
楼主在1#楼有大舌簧老喇叭,可以对比效果的。
我十几年前试过8吋老舌簧喇叭用于矿机,声音很小,估计得近台使用。
资料说,这种8吋老舌簧喇叭在有源情况下(农村有线广播)的额定功率是30mW,矿机上使用就算降低三十倍,有1mW的功率也不容易,个别坛友在电台发射天线近处才行。
如果用于收音机,最好参考美国通用晶体管收音机上的舌簧喇叭,结构简单,大气隙大振幅。

楼主:
ym78321  2023-2-1 09:50
ЧЩ
оSHH-1 ...

лл
о!СЧЩС
SC2-300иЩ

网友:
改装了这么多 有创意 俺为了看构造 拆坏了壳子的舌簧听筒 这下又有用了

楼主:
怎么显示这种了?

网友:
很好的尝试,折腾无极限!

网友:
引用 楼主:
лл
о!СЧЩС
SC2-300иЩ

乱码了,不知道是我电脑问题还是服务器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显示这种了?

看来不是我个人电脑的问题了,我昨天在跟帖时也发现过一次这个问题,两段文字有一段乱码,另一段没问题。

楼主:
我个人感觉改装效果要看所选喇叭口径!
选用老的口径大点功率小点改装效果很好!
舌簧耳机振幅都小!
改装后只相对原来声音大了很多!声效更好!
SC2-300改装效果不错!
值得一试!

楼主:
舌簧高阻耳机!

网友:
橡皮边喇叭改完效果不太好。

网友:
量产放马云家去。。。。

网友:
我也改装了一个。

网友C:
楼主改舍簧喇叭非常成功,祝贺!!!
以前也改过效果不佳,很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改舍簧喇叭非常成功,祝贺!!!
以前也改过效果不佳,很失败

网友:
我在改善舌簧喇叭音质方面有个小经验,供制作爱好者参考,不一定是最好的,但我觉得简单:
8吋舌簧喇叭用于现在的矿机或单管、两管机时,音质不好,因为杠杆定位刚度很大,声音就尖一些,振幅小,但声压高,传得远一点。
在舌簧的口腔(上下唇、舌头形成的)上下间隙内(舌头于上唇、与下唇的间隙)塞入质量好的橡皮筋,之后可以拆除定位杆,声音立即改善,低音增加明显,灵敏度无明显降低。
缺点是现在的橡皮筋不像几十年前了,容易老化变黏。
如果你有适度的U形钢丝或钢片塞进去则更好,但不容易制作,且定位刚度需要控制低于原来的杠杆定位刚度。
不一定适合您的口味,但简单易做。仅供参考。

网友:
我想改装一个

网友:
改一个不如做一个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舌簧耳机或舌簧耳机的机芯与现代扬声器的支架振膜定心片组合起来,就成了性能相当好的现代舌簧喇叭。

楼主挺有创意的,让“老革命”焕发新的生命....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