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OJO耳放无法充电

楼主(2023-02-01):
前段时间在本区求助过,各位DX给很多指点,在此再次感谢。目前MOJO耳放还是无法充电,根据DX们的指点,最近几天自己按实物元件画了充电部分的电路图。该电路是USB充电,5V电压通过几次升压后得到14.5V电压到模块ADP2370(印丝LGZ)①②脚,⑦脚 输出只有3.5V,场效应管FDT434P(印丝434)无法工作,无法给7.4V电池充电。外围元件已经查过没发现异常,再次请教各位DX,应该如何排查,故障点最有可能出现在哪?

网友A:
实在不行 将7.4V由手绘图中的 G S 两点直接引出 做个电源口 用7.4V的锂电充电器·直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在不行 将7.4V由手绘图中的 G S 两点直接引出 做个电源口 用7.4V的锂电充电器·直充

你的建议可行,但改充电口、找7.4V充电器比较麻烦,没有通用的,我还是不想放弃原来的USB充电口,手机充电器容易找。真的没办法修了吗?

网友B:
那就是ADP2370坏了!

网友C:
电压低------------------要么输出低了;要么负载过重,拉低了电压。
R86和R87R113的分压送到5脚FB,决定输出电压。测5脚电压是否也是3.5V,如果是3.5V,极有可能是R87,R113支路开路了。
ADP2370有固定电压版本和可调电压版本,有没有换过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ADP2370坏了!

我也是怀疑ADP2370坏了,但目前没有替换,能在线测出好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低------------------要么输出低了;要么负载过重,拉低了电压。
R86和R87R113的分压送到5脚FB,决定 ...

测外围元件没发现问题。怎么知道我的这个ADP2370是什么版本?打算淘宝找来替换。

网友C:
............................

测直流电压应该测电感后面,而不是直接测7脚,还有5脚的电压测一下,看看到底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

5脚电压是0.3V

楼主:
引用 网友D:
7.4V两节锂电池充电电压是8.4伏。
还有就是很多充电电路都有个尿性,电池一旦老死就拒充,电池电压掉到一 ...

已经测试过,7.4V锂电正常的

网友C:
正常值是0.8V,0.3V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值是0.8V,0.3V有问题。

嗯,很可能是ADP2370有问题了,但不知道哪个版本的ADP2370,再请兄台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