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松下HD100录像机磁鼓

楼主(2023-02-01):
自己安装不小心把磁头碰坏了,求一个HD100磁鼓,有的留言。谢谢!

网友A(2023-03-18):
其实J25J27,SD50之类的磁鼓均可代用,差别是慢放或立体声缺失。
正常录放不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J25J27,SD50之类的磁鼓均可代用,差别是慢放或立体声缺失。
正常录放不影响。

100好像是4磁头的

网友:
100应该是6磁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