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比较法测试输出牛性能

楼主(2023-02-01):
      所需设备,交流电桥、信号发生器、示波器。
      由于DIY者手中的设备档次不一,测试方法不一,各人测出的数据也会不一,所以用自有的设备对同一对牛和不同的牛进行对比,就能大致得出什么样的牛有什么样的特色,以便在装机时有目的地调整。

     一、用电桥测基本性能与配对情况。
     测牛的阻抗,主要了解二只牛阻抗是否配对、阻抗是否正确。
     方法:用一支8R电阻接于牛的8欧输出端,用交流电桥电阻档测输出牛的P-B端阻值。频率用100Hz的会偏小,用1KHz会偏大,交流电压有0.5V、1V、5V等,各输出变压器生产厂家也各自定的标准,所以只能用比较法。

     测牛的电感量
     方法:用交流电桥电感档,测初级电感量。频率选择100Hz或1KHz,有的用1KHz频率测不了,要降到100Hz才能测。输出牛不加直流电压,测得的电感量比加电压的偏高一点。

     测牛的初次级电容
     方法:用交流电桥电容档,一只夹子夹住输出牛P端或B端,另一只夹子夹住输出牛0R端,测初次级电容值。二只牛的测法要一致,因接不同的端子会有不同的电容值。这个测法的另一个目的,是能发现次级三组并联线圈的匝数是否相同,一旦有一组少绕一匝,电容值就会严重不同。

下面是几种输出牛测的数据,供坛友参考。

1、第一对5K5W牛的阻抗分别是4.709K和4.912K,二者有相差。见下图

电感量分别是18.669和22.21H。

测得初-次级电容分别是4.415和6.001nF。

2、第二对5.5K5W牛的阻抗分别是5.538和5.539。一致性相当好。

电感量分别是30.43和31.41H。

测得初-次级电容分别是1.826和1.843nF。

3、第三对3.5K10W牛分别是4.14K(3.785K,用100Hz测)和4.177K(3.82K,用100Hz测)。

电感量分别是22.2H和20.29H。

测得初-次级电容分别是1.42和1.46nF。

4、第四对有问题的3.5K10W牛分别是4.055和4.209K。

电感量分别是24.23和25.36H。

测得初-次级电容分别是2.921和8.177nF。注:单看电感量和K值不能看出有都大问题,但电容相差太大,原因是次级有一组少绕或多绕一匝。

二、用示波器测正、方波。
方法:信号发生器输出15P-VP电压,接P-B端,8R电阻跨接0和8欧端,示波器测8R电阻二端波形。
1、第一对,配对性能差,波形和幅值误差大。
方波图,左面A变,右面B变。

正弦波,

数据表,频率在1KHz以下没有多少差别,5KHz以上是逐步衰减,二只输出牛相差大。

2、第二对,配对性好,高、低频幅值误差小。

但高频不是逐步误减,而有高低起伏,这与方波波形有关。

3、第三对,配对性较好,有些误差,但比第一对好点。
方波

正弦波

数据表,二只输出牛误差比第一对小,5KHz以上也是逐步衰减。

三、方波波形分析(包括上机)
1、看低频的斜度,斜度大的相移也大,高频也同样。蓝线是输入信号,黄线是输出。

2、看中、高频段上升弦,斜率不超过顶端1/3的衰减不明显,都在1分贝以下,超过就明显了。

3、看方波顶端的波形是,前高后平(肉眼刚能感觉到)对提高通透性有好处。

4、这是裸测输出牛,上机后高、低频相移会增大,高低频衰减也会增大。
    以上纯属个人对测试结果的理解,不对和不足之处请坛友们指正和补充。

网友:
W兄非常专业,务实可靠!

网友:
看高频:高频方波好的,其正弦波衰减幅值也小,(相移也小),跟我所理解的完全吻合,
(特定振铃波除外,其实都很容易理解)

网友A:
这个6k的方波非常好,这么一看到10k也不差,
上机后应该都很优秀,除非是电路问题,牛在这个频段上本身不会出现太大问题,
我有点不相信有压摆率达到这个级别的牛,因为这样高频会很好,相移很小,我有点担心是初级匝数少了,所以这只牛偏向了高频,高频才能达到这个水平,不知楼主有没有这只牛低频到高频的详细测试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佩服,学习了!。。。。

谢谢,无事摆弄一下,同时验证了一些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有裸测和上机实测的数据对比图,不然的话大多数坛友看的一头雾水。l

看这些确要有些基础,上机的数据也有,等下一帖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6k的方波非常好,这么一看到10k也不差,
上机后应该都很优秀,除非是电路问题,牛在这个频段上本身不 ...

在第三条上有一个括号,注明包括上机。这图是上机图,本来有一批上机图,因太多等下一帖再发。

网友:
学习了,是个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祥细专业的测试帖子现已不多见,想必楼主是化了不少心血的点赞了。

有一点不明白其中一对初次的电容2·9 ...

      三组次级是并联的,有一组多绕或少绕,并联后就等同于有一匝短路。当然初级有短路也是这样。因那个变压器在接入220V交流时有5W多的空载功率,证明内部有短路,正常的空载功率极低。

网友:
测试方法不严谨,

网友D:
这样对测试结果与实际情况有差异的

网友:
如;单端牛工作时有直流偏置。而牛的初级端的信号发生器的内阻等对牛的初级影响因素等等

网友:
有点像用内阻不同的电压表测量电压,得到的结果可能不同()

网友:
而输出牛的情况还要复杂一些

网友:
因为它不是个理想原件(如,有直流电阻,有分布电容,分布电感1还有直流工作电流等等)

网友:
实践出真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变压器也就是一个降压变压器,只不过是频宽一些,变压器都有功耗,输出变压器当普通变压器用接个22 ...

      一般只有0.几W,5W多功耗内部肯定有短路。你可以验证一下,用一只电源变压器(因电源变压器线包与铁芯有间隙)串一匝线并短路,接上220V交流电看功耗是几W,不短路的是几W。短时间1匝短路不烧坏变压器,长时间变压会变热。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对测试结果与实际情况有差异的

       裸测和上机测都做过,在同一对输出牛中,性能差一只,上机后的指标还是差。不同对的输出牛就要根据不同的频宽进行调整,如高频响应差的就要加适量反馈来展宽频响,展宽到多宽是各人各取值,高频好的就要适当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