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55ST30C 等离子电视机故障维修

楼主(2023-02-01):
松下P55ST30C 等离子电视机故障维修

自用的松下等离子电视机年前搞卫生时搬动而导致开不了机,现象是开机时绿灯闪几下后转闪7下红灯。网上查闪7下红灯的故障出在SC、SU板上,该机购于2012年,3年前电源板出故障自己维修过,但是几年前也出现闪7下红灯的现象却是P板(电源板)出故障导致的,马上翻出几年前买来的电源板,叫老太婆来帮忙把电视机抬下来,机子太重、老太婆不太愿意口中嘟嘟嚷嚷,好说歹说最终帮抬到地上,拆开后盖换上电源板,开机一切正常;恰逢春节假期闲来无事,把换下的电源板拿出来维修,通电发现Vsuc电压不稳,在185V至197V之间摆动,所串40W灯泡也明显闪动,网上有说是负载轻所致,遂换上200W灯泡果然不再闪了,电压稳定在197V。但仔细一想,电视机出故障之前一段时间开机也出现屏幕一闪一闪的,大概要5分钟后才稳定,这明显和负载轻重没直接关系也,上网找维修资料,下载 P 板电路图,仔细分析电路发现此现象不像电源保护所致,更像电源反馈取样回路震荡所致 ,取样电阻所并的电容C236(473/250V)比较可疑,拆下发现容量减小为0.01uF左右,换上一容量接近的再通电,灯泡不闪,电压稳定197V,空载也正常。确认故障为该电容容量变小所致。维修完毕。以下为图片:

松下P55ST30C 电源局部图

松下P55ST30C 电源局部图

C236 473uF/250V

C236 473uF/250V

容量变小

容量变小

网友:
电容更像是漏电吧

网友:
电容额定耐压250V,用在200V的电路里面,有些不足。看过本坛的一个帖子,CBB电容被击穿以后,会自动修复,但是容量会减小。

网友:
我的松下TH-P50U20C是SC板故障,二三极管烧毁4-5个,因为坏的元件多,管子型号也特殊,还没有修。

网友(2024-09-03):
多少寸的,我的等离子直接几十元在淘宝上买了个二手电源板搞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