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类网线怎么接个水晶头?

楼主(2023-02-01):
前几年买了6类网线装修,还剩下一卷线和水晶头与没有使用的压线钳,现在截取1米做连接电脑和路由器,一头有水晶头另一头不知道水晶头接法,请问大家要怎么接法?

网友:
网线有两种做法,一种是交叉线,一种是平行(直通)线
交叉线的做法是:一头采用568A标准,一头采用568B标准
平行(直通)线的做法是:两头同为568A标准或568B标准,(一般用到的都是568B平行(直通)线的做法)
568A标准:白绿 绿 白橙 蓝 白蓝 橙 白棕 棕
568B标准:白橙 橙 白绿 蓝 白蓝 绿 白棕 棕

网友:
两头设备一样用平行线,不一样用交叉线

网友:
但凡会百度一下,就不会出现在这

网友:
现在设备大都有自动翻转,一律568B

网友:
我记忆不好,每次做水晶头都是找一个接好的水晶头,人家怎么接我也怎么接,统统接成568B。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我能否用表测一下厂家做好这头水晶线序,然后按它线序照搬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我能否用表测一下厂家做好这头水晶线序,然后按它线序照搬呢?

不能,万用表只能测出水晶头两两相通,不能测出颜色和哪些线要交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