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飞乐729低频放大发热。

楼主(2023-02-01):
一台飞乐729,收音正常,但是低频三极管热的厉害,不敢开机了。本人收音机维修知识几乎没有动手能力可以 。求助大家解决办法。

楼主:
729线路图,线路图,

网友:
换管子试试吧

网友:
应该是管子不行了

网友:
先查热敏电阻或可调电阻是否坏了,然后换管子试试

网友:
既然收音正常,基本可以判断管子是好的,重点检查R16,看看是否开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729线路图,线路图,

我也有一台!但品相比你差。你这台机孑保存得很新。看来低频功率管可能出了问题。试着查一下,找人换了吧。

网友:
一般是功放级静态电流偏大所致。
关机时万用表电流档串入电源开关测出整机电流,然后短路R25看整机电流减小了多少?减小值3~5ma为正常,过大则调整R23。R23为可调电阻容易接触不良,可用合适阻值的固定电阻代换。

网友:
圈里面是俩推挽管,出厂应该是同样的,现在明显被动过,应该把俩管都换了,那个10K的可调电阻也要查查。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
应该检查偏置。

网友:
短波没有磁棒的吗?

网友A:
有朋友解析一下BG4、BG5的偏置的R21的作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朋友解析一下BG4、BG5的偏置的R21的作用吗?

R21不用比较好,用了 会影响BG4、BG5的静态电流,这电阻只是有电压负反馈作用,电阻大了负反馈作用小,小了影响BG4、BG5的偏置。

网友:
以电源正极为基准,把电源电压、低放四只管子各自三个脚的电压标出来,这种最基本的要求,否则连逻辑判断的依据都没有,重点查前推动二只复合管电压,上面坛友已告诉你查R21,也是很实际的做法。

网友B:
轻轻问一声,低频管子发热是指BG3、BG4同时发热还是仅BG4一只管子发热,两种情况处理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轻轻问一声,低频管子发热是指BG3、BG4同时发热还是仅BG4一只管子发热,两种情况处理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根据楼主给的图,标在圈内的两个管子应该是发热的,对照电路图,这两个管子是推挽管BG6、BG7。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根据楼主给的图,标在圈内的两个管子应该是发热的,对照电路图,这两个管子是推挽管BG6、BG7。

对,我看错了,是推挽管,主功放级出问题。

网友:
我的凯歌4B18也遇到类似问题,静态就很大,因为是互补推挽,没有维修经验,所以降压使用,由于是硅管电路有稳压偏置,所以降低6V机降到3V还能工作,刚好18650,声音正常。无稳压的话,包括锗管,就不能降低这么多了,

楼主:
R23脚断了,把它另一好的换过来可以调整了。现在换了新管子。不热了。谢谢各位的分析和帮助。

楼主(2023-05-05):
1.换一对批次一样的管子
2.旁边可调电阻调一下,或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