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收音头AM音量是FM的三倍,收音质量都正常

楼主(2023-02-01):
AM和FM都可以收到很多台,而且频率都很准,无杂音,收音清晰,区别是AM输出时功放只需要2格音量就很大声,FM要功放调到6格音量才有AM调2格音量的效果,还有就是AM收台的时候tuned灯会亮,FM的时候tuned不亮,双声道也不亮,音质清晰

网友A:
FM的时候tuned不亮------FM 中周失谐(轻微的)

网友:
多半是中频变压器谐振电容不行了,需要仪器摆弄才行。

网友B:
请问AM的磁棒天线在哪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AM的磁棒天线在哪里?

这种结构 高频头就代办了 可以不用中波磁棒天线

网友D:
估计现在立体声指示灯不能点亮吧,一般调一下鉴频中周磁芯就全部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现在立体声指示灯不能点亮吧,一般调一下鉴频中周磁芯就全部正常了。

要用仪器调整就比较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结构 高频头就代办了 可以不用中波磁棒天线

请问高频头代替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高频头代替了,而是这种收音电路是外接环形天线的,am输入部分是中周一样的谐振线圈,只有滤波功能没 ...

我以前接触过一台收音机,好像MF30万用表大小,打开看,没磁棒,但是有中短波以及超短波。一直不得其解。现在说外接环形天线,但是那个收音机近似袖珍式,没有环形天线。

网友F:
内部做工还不是不错的。
可惜收音机很快就要全面淘汰了。
这个机器也一样,n年后会被垃圾站砸烂了分类回收。
看主图,里面没有EI变压器,可能是外接的开关电源,那么作为垃圾,就更不值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内部做工还不是不错的。
可惜收音机很快就要全面淘汰了。
这个机器也一样,n年后会被垃圾站砸烂了分类回 ...

你的看法,是你的角度。
我的角度看最起码是重拾以前的记忆,可能你比我们年轻。玩老物的乐趣非常好。

网友B:
就算是日后丢弃,现在有乐趣就很舒心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AM的磁棒天线在哪里?

没有磁棒天线的,外接环形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现在立体声指示灯不能点亮吧,一般调一下鉴频中周磁芯就全部正常了。

不敢乱调啊,之前折腾夏普的收音板搞废了一块板,换电容换中周,怎么整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内部做工还不是不错的。
可惜收音机很快就要全面淘汰了。
这个机器也一样,n年后会被垃圾站砸烂了分类回 ...

这是组合音响上的独立收音头 电源靠主机的变压器带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算是日后丢弃,现在有乐趣就很舒心的事情,

86年10月的机器,这机器和外观设计的确是把人带回到那个年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FM的时候tuned不亮------FM 中周失谐(轻微的)

手里没有示波仪,也没有信号发生器,就一个电烙铁,有没有安全又简单的方法可以处理一下?

网友A:
有没有安全又简单的方法可以处理一下-------用无感螺丝刀在收台的时候调到声音最大

网友G:
AM正常说明接收环境不错,试试FM天线端接两条长点的线,看看灵敏度能否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安全又简单的方法可以处理一下-------用无感螺丝刀在收台的时候调到声音最大

就怕调着调着没调大声反而再也调不回去原来的状态 有一种说法是中周几十年没调过,很脆弱,一拧就内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AM正常说明接收环境不错,试试FM天线端接两条长点的线,看看灵敏度能否提高?

我这里信号不错的,换了一条3米长的gps天线,还是一样效果,应该不是天线的问题,这里平时都是接上几十公分长电线就信号满满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怕调着调着没调大声反而再也调不回去原来的状态 有一种说法是中周几十年没调过,很脆弱,一拧就 ...

有这种可能!并且可能性比较大 !    这就是维修的风险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种可能!并且可能性比较大 !    这就是维修的风险 !!!

刚把几个中周都拧了一遍,拧动两个标示中波的中周和中间黄色的中周可以把am的tuned灯拧灭拧亮,IC旁边标示DET的中周和右手边那个怎么拧都点不亮FM的tuned,而且不论怎么拧,FM的收音都稳定清晰,就是声音小没有丝毫变化,果断放弃

网友:
雨做的云
关于您在“先锋收音头AM音量是FM的三倍,收音质量都正常”的帖子
你好;先用收音头收到一个强信号的调频立体声电台,然后找到鉴频中周,《要是磁帽很紧,就用电吹风烤一下磁帽,不要烤太久了,使里面塑料管变松,磁帽容易旋转就行》。先顺时针调一下磁帽,要是声音变大了就继续调,直到立体声指示灯点亮,接着调到指示灯熄灭,记着开始点亮和熄灭的位置,再把磁帽调到中间就行了。
      要是顺时针调磁帽声音变小了,就逆时针调磁帽,后面的操作同上。

网友A:
雨做的云
我修过多次这样的故障,你这个只是轻微频偏。我还买一个收音头在鉴频中周加一个33P瓷片修好了这种故障,原来也是声音小,立体声指示灯不亮。

网友:
雨做的云  发错了!本想发给你的,却发给了我。复制、粘贴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雨做的云
我修过多次这样的故障,你这个只是轻微频偏。我还买一个收音头在鉴频中周加一个33P瓷片修好了 ...

嗯,估计要并个电容上去才行

网友:
本人换鉴频中周内的槽路电容还没有失败过。。外接瓷片电容不太合适,可以用云母电容

网友(2023-03-13):
引用 网友B:
请问AM的磁棒天线在哪里?

没有,需要外接天线

网友:
借楼提问,我也有一台先锋212收音头,调频有声音,调幅没有,检修时用镊子触碰中放1260输入没有噪声,怀疑中放问题更换1260依旧,按频率增减有一只变容二极管没有电压波动。还请高手支招,还有一个问题,12伏主电源用线性电源声音严重失真必须用开关电源才行

网友H:
请问各位中波后面天线用什么天线有没有讲究?中波无反应是不是天线没用对?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各位中波后面天线用什么天线有没有讲究?中波无反应是不是天线没用对?

中波用AM loop环形天线,中波如果加了天线还是没搜到台,不要首先去怀疑收音板坏了,这款221的收音头我有两台,我遇到过一开始一个台都搜不到的情况,同一个房间别的收音机都收的到,后来我发现两个情况,

一个是如果收音头旁边有dvd或者cd机插着电源没开机的话,你的中波是一个台都搜不到的,干扰太大,
另一个是,可能早上收中波有五六个台,到了晚上那几个保存的台一个都搜不到了,慢慢我发现规律,我家这边,一到晚上9点钟,通常9点5分到10分之后,中波一个台都搜不到,有可能是转播台下班关机了?也有可能是附近有电车回家充电产生了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