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Fi有时卡有的修没有

楼主(2023-02-01):
家里用的无线WiFi有时会卡,重新断电在开启电源会正常,现在卡的频率变多了,TP-LiNK300M型号TL-WR842,有的修没有,谢谢。
如果更新什么型号的好,联通宽带200M。

补充内容 (2023-2-3 19:42):
营业厅查询联通宽带100M。

补充内容 (2023-2-3 19:44):
光猫WiFi路由器也都是100M带宽,不玩游戏,电脑上网手机看新闻看视频就不够用

网友A:
2.4G干扰严重,换个信道试试 一共13个信道

楼主:
又按坛友指点的又加密了散热孔数量,打开时两个散热片手感都温乎乎的,钻孔完毕,再摸四方块芯片微热,另一个凉的。

网友:
现在都是千兆路由了

网友B:
太老了就会卡,重启可能会好点

网友C:
上企业级的365全天不停都不死机

网友D:
你这个太老了。还是换新的好了。现在的传输频率都已经不一样了。

网友E:
10年前用过这个 主要是芯片没有散热片 温度一高 就不太好用了  可以拆下来 在大集成块上贴一个带风扇的散热片 供电接在三端稳压器附近即可 或者那种固态硬盘的散热马甲 涂一点导热硅脂然后四周用热熔胶粘上即可

网友F:
如果你是200M宽带,那换个路由器吧,这个路由器WAN口只能支持100M,你的带宽只利用了一半,并且这个路由器只有2.4G频段,实在是太老了。

网友G:
楼上都说了,,这个路由器只适合十年前。。现在压力太大。

网友H:
朋友你这个无线路由太老了,这东西几乎一年都在连续工作,用不了几年就老化了,建议换个新的

网友I:
卡不卡的除了与路由有关外,和你的网络服务商及上的网站也有关系,小网站租的服务器太差,再高级的路由、网卡也没用,从源头上就不行,所以再花钱也是浪费。

网友J:
300M够用了每秒10M不会慢,接有线使用,PING网络吧

网友K:
应该是内存小了  那时候的可能都是8m或者更小的    以前玩过硬改路由   可以找老的SDRAM内存条拆闪存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老了就会卡,重启可能会好点

谢谢,用了好多年网线上网,到升级光纤入户,设备就一直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企业级的365全天不停都不死机

感谢,升级留意,搜索企业级贵呀,都是电信部门升级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太老了。还是换新的好了。现在的传输频率都已经不一样了。

电脑上网还行,电视信号也行,就是无线信号弱,隔一个房间就不行了,主要是会卡死烦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年前用过这个 主要是芯片没有散热片 温度一高 就不太好用了  可以拆下来 在大集成块上贴一个带风扇的散热 ...

感谢八兆天空老师指点,回头打开看看,手头有一个坏显卡的小风扇按上试试,固定热熔胶没有,路由器有年头了一晃10多年了。网上搜2011年启动光纤入户。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脑上网还行,电视信号也行,就是无线信号弱,隔一个房间就不行了,主要是会卡死烦人。

新的路由器频率比老的高,手机兼容两个频率,但是传输速率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你是200M宽带,那换个路由器吧,这个路由器WAN口只能支持100M,你的带宽只利用了一半,并且这个路由器 ...

感谢,10多年路由器了,不玩游戏,电脑网线看老师发帖速度还行,看看联通公司有没有升级免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上都说了,,这个路由器只适合十年前。。现在压力太大。

谢谢支持,古董路由器了,新用那几年手机联网也行,手机也换好几拨了,现在用感觉吃了,手机快了。

网友L:
你这还不如直接用联通的光猫做路由器,要是光猫不带WIFI,可以到联通换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G干扰严重,换个信道试试 一共13个信道

感谢指点,还有无线信道选择,刚刚试了只有20M/40M,太老了没有看到信道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朋友你这个无线路由太老了,这东西几乎一年都在连续工作,用不了几年就老化了,建议换个新的

谢谢指点,用10多年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上企业级的365全天不停都不死机

自己刷 openwrt ,稳定不死机,资料也很容易找

楼主:
引用 网友I:
卡不卡的除了与路由有关外,和你的网络服务商及上的网站也有关系,小网站租的服务器太差,再高级的路由、网 ...

感谢指点,网络快慢和运营商网站服务器也有关系,知道了,这边用的联通网络,据说比移动好。服务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J:
300M够用了每秒10M不会慢,接有线使用,PING网络吧

电脑网线上网,网络电视还行挺流畅的,就是无线部分会卡死。PING网络搜了没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K:
应该是内存小了  那时候的可能都是8m或者更小的    以前玩过硬改路由   可以找老的SDRAM内存条拆闪存换上   ...

高手,旧内存条有,换闪存小白风险大了,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的路由器频率比老的高,手机兼容两个频率,但是传输速率不同。

感谢,WiFi还有这么多名堂,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这还不如直接用联通的光猫做路由器,要是光猫不带WIFI,可以到联通换一个。

感谢指点,光猫不带WiFi,有网线连电脑,网络电和视电话,光猫做路由器口够不够,有联通微信,下午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刷 openwrt ,稳定不死机,资料也很容易找

刚刚搜了刷 openwrt ,路由器也可以升级固件,感谢,这个可以试试。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坛友的指教,小小WiFi路由器有这么多名堂。

网友M:
路由器太老了,只支持2.4GHz的频率,这个频率上k只有3个独立的信道,然后你和你的邻居共享这3个信道,所以很容易拥塞。
换个新的支持5GHz频率的新的路由器吧,这个频段的信道多很多,因为衰减大,所以与邻居的影响小。也就一百多块钱。
至于隔墙信号不好的问题,靠增加无线AP(路由器)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M:
路由器太老了,只支持2.4GHz的频率,这个频率上k只有3个独立的信道,然后你和你的邻居共享这3个信道,所以 ...

感谢指点,刚刚和联通技术人员微信联系看能不能换一个带wifi的光猫,信号弱在买一个无线WiFi放大器在客厅。

网友N:
以前家里用过同款,配200M的宽带家用也够,只是年岁久了,还是换个新的吧,是新三分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N:
以前家里用过同款,配200M的宽带家用也够,只是年岁久了,还是换个新的吧,是新三分硬啊

谢谢分享,准备换,问联通wifi6光猫299,感觉贵,不知道老光猫带宽多少,够宽,只升级WiFi合适。
联通咨询光猫带宽百兆,只升级WiFi不合适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谢谢分享,准备换,问联通wifi6光猫299,感觉贵,不知道老光猫带宽多少,够宽,只升级WiFi合适。
联通 ...

前段时间家里的情况是这样的,宽带断断续续(非路由器问题),联通上门维修,然后推销新光猫+路由器,家里路由器是三年前买的,感觉没问题,就只100块换了光猫,现在基本没问题了
至于什么100M升200M,百兆宽带升千兆宽带,由于每个地方的入户情况不同、家里的线缆也不同、路由器交换机也不同,一句话“合适就好,不听忽悠”,咱也不是家里挖矿的,追求那么特别的先进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N:
前段时间家里的情况是这样的,宽带断断续续(非路由器问题),联通上门维修,然后推销新光猫+路由器, ...

非常感谢分享宽带故障维修和建议,刚刚和营业厅联系宽带100M(原来师傅说200M有误),电脑网线上网正常应该光猫没问题,无线网络卡和有时网络电视卡,应该WiFi路由器的问题。现在考虑是换设备,还是捆绑手机升级+换设备,过去联通一直推销换网捆绑(都是移动手机),平时电话少没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八兆天空老师指点,回头打开看看,手头有一个坏显卡的小风扇按上试试,固定热熔胶没有,路由器有年头 ...

说实话 这个东西不太值得这么折腾了 折腾的精力都够换一个新的了  推荐华硕的路由器 特别稳定365*24的使用没有任何问题  最好选择梅林系统版 带很多有趣的插件 一键屏蔽广告骚扰 特别好用

网友O:
电脑距离路由器多远?

网友:
引用 网友M:
路由器太老了,只支持2.4GHz的频率,这个频率上k只有3个独立的信道,然后你和你的邻居共享这3个信道,所以 ...

5GHz有几个独立信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实话 这个东西不太值得这么折腾了 折腾的精力都够换一个新的了  推荐华硕的路由器 特别稳定365*24的使 ...

感谢指点和推荐分享,我动手能力差,弄不好就修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电脑距离路由器多远?

电脑左距离光猫1m,路由器同向3-4m,连接网线上下跑7-8m。

网友P:
TP-LINK的能用十年已经非常不错了 。
我们单位以前用的,2到3年就开始了,
有线没问题,无线模块开机一段时间后就卡住了
后来我们都换成NETGEAR了,那个耐用。
当然这也是十年前的事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感谢指点,网络快慢和运营商网站服务器也有关系,知道了,这边用的联通网络,据说比移动好。服务还行。

几年前的联通,在北京的路由只支持两个ip号,也就是说,你只能使用两个设备上网。后来人家移动基本上使用五、六台设备(手机、电脑等等)也可以,它才改了。到目前,这里的联通包年也比移动贵得多,所以口碑极差。

网友Q:
引用 网友E:
10年前用过这个 主要是芯片没有散热片 温度一高 就不太好用了  可以拆下来 在大集成块上贴一个带风扇的散热 ...

对头,我是在旧电路板上拆一块带槽散热片。直接用502粘在大集成块上面。不用风扇。还在加装散热器对应的外壳上用直径3mm的钻头开了几排孔。最热室温42度也一直正常使用。

网友R:
硬件老化了,这种24小时开机的设备,三五年下来就元器件老化,有时能看到pcb上cpu后边发黄(绿色pcb),但是现在用黑色pcb的不少,美其名曰军工板,发热变色一点也看不出

楼主:
引用 网友P:
TP-LINK的能用十年已经非常不错了 。
我们单位以前用的,2到3年就开始了,
有线没问题,无线模块开机一段 ...

感谢分享,搜了NETGEAR美国产品贵呀,不知道联通网如何用。

网友S:
换个k2p 稳定 100左右

网友T:
引用 楼主:
感谢分享,搜了NETGEAR美国产品贵呀,不知道联通网如何用。

网件路由器很不错的......就是价格稍贵,可以考虑二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几年前的联通,在北京的路由只支持两个ip号,也就是说,你只能使用两个设备上网。后来人家移动基本上使用 ...

这边联通和电信电话联合,移动和铁通联合,所以联通比较强。

楼主:
引用 网友Q:
对头,我是在旧电路板上拆一块带槽散热片。直接用502粘在大集成块上面。不用风扇。还在加装散热器对应 ...

粘个散热片,上面外壳上开几排孔,不错这样修整更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R:
硬件老化了,这种24小时开机的设备,三五年下来就元器件老化,有时能看到pcb上cpu后边发黄(绿色pcb),但 ...

真没注意,坛友都这么说,用几年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换个k2p 稳定 100左右

谢谢,K2P是WiFi5+路由器吧新的是WiFi6+路由器。

楼主:
引用 网友T:
网件路由器很不错的......就是价格稍贵,可以考虑二手的。

谢谢指点,二手的接触少,确实性价比高。

网友S:
引用 楼主:
谢谢,K2P是WiFi5+路由器吧新的是WiFi6+路由器。

你家有千兆宽带吗 k2p 500兆以下宽带无敌  WiFi6 等你有千兆在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S:
你家有千兆宽带吗 k2p 500兆以下宽带无敌  WiFi6 等你有千兆在想吧

100M用着就行, 原来wifi5是使用IEEE 802.11ac,WiFi6是IEEE 802.11ax标准。k2p是斐讯K2P系列,TP-Link是一个系列,用不同标准可以生产不同的路由器。我以为WiFi6是一个品牌

楼主:
感谢各位坛友支持,先采用钻孔通风,加散热片降低芯片温度方法看看如何,塑料片盒子拆开卡扣边角损伤不少。不行在按各位推荐换wifi路由器。散热片用指甲油赞贴的502胶水又干了。
在卫生间速度明显提升不卡了,现在是冬天家里没有使用暖气,白天温度15°左右,到了夏天温度要高得多呀,不知道卡的厉害不。

网友:
网件的质量确实好,我家里之前用的是36M速度的,一直嘎嘎的,
直到电信来呼悠升级到500M后换下岗,
现在轮到我到女儿家管孩子时,我还在用。

网友Q: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坛友支持,先采用钻孔通风,加散热片降低芯片温度方法看看如何,塑料片盒子拆开卡扣边角损伤不少。 ...

孔有点疏,可以再钻密点,或者把孔扩大点。我这样处理过之后前两年夏天不开风扇,空调,再顶楼没有隔热层。都不再死机断网。

楼主:
引用 网友Q:
孔有点疏,可以再钻密点,或者把孔扩大点。我这样处理过之后前两年夏天不开风扇,空调,再顶楼没有隔热层 ...

感谢指点,看你介绍3mm孔几排当做2排了,多弄了一排,还是稀疏了这好弄,卡扣都拆散了,螺丝去掉就方便拆开。

网友U:
这漏油器该换了,我对这个牌子的产品没好感。
之前这个牌子的家用漏油是这个德性,一次给一个饭店用这个牌子的双频企业级漏油,还是这个样子,不定时出现网速慢,甚至断网的问题,断电重启后,又能用几天。
如果你家的带宽不超过500M,淘一个现在只要几十块钱的K2P,就足够了。
如果是千兆带宽,淘一个运营商订制的烽火SR1041A,Wⅰ-Fi6路由,效果也是刚刚的,某鱼上也才一百多。

加散热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关键原因在于这个东西,内存缩水,用料缩水,不值得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U:
这漏油器该换了,我对这个牌子的产品没好感。
之前这个牌子的家用漏油是这个德性,一次给一个饭店用这个牌 ...

感谢 66718老师的分享和指点,带宽100M的,已经加散热片和开孔散热,死马当活马医,不行就买一个几十块钱的K2P,前面的坛友也推荐用K2P。

网友N: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分享宽带故障维修和建议,刚刚和营业厅联系宽带100M(原来师傅说200M有误),电脑网线上网正常应 ...

说真的,如果不是有太强的需求,100M和200M宽带,对于家用来说差不多(因为路由器、网线的输出就给限制了),如果推销的是千兆宽带,那么必须要整个屋里的设备(光猫、网线、路由器、联网设备)都换成千兆的才可以,花费及工程量甚大(如墙里预埋的网线基本就白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说真的,如果不是有太强的需求,100M和200M宽带,对于家用来说差不多(因为路由器、网线的输出就给限制了 ...

感谢支持,先增加芯片散热,也不太费事,如果还卡就换好多坛友推荐的K2P,

网友V:
我记的以前家里的路由器慢了,让维护人员过来说不让用手机上网,感觉很奇怪,你们有没有这种经历啊?

网友N:
引用 楼主:
感谢支持,先增加芯片散热,也不太费事,如果还卡就换好多坛友推荐的K2P,

勤俭持家,顺便动动手活动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V:
我记的以前家里的路由器慢了,让维护人员过来说不让用手机上网,感觉很奇怪,你们有没有这种经历啊?

和网络带宽有关,拨号上网几百K带宽,那时下载资料蜗牛的速度,后来几兆几十兆,现在这边100M带宽,卡也有可能孩子们回来,联网手机上多了就卡。

楼主:
引用 网友N:
勤俭持家,顺便动动手活动活动

是的没事干,小修小补还行,省的没有败的多。

楼主(2023-03-04):
WiFi卡过去一直以为宽带掉线,实际网线上网基本流畅,通过坛友指点,路由器太老,2.4G信号阻塞造成,信号卡规律多在上午10点以后手机在路由器天线边也是连接不上,查看WiFi信号一溜2.4G信号,已经初步PC+旧笔记本建立omvNAS存储器+电视+播放器(看使用情况)组建局域网,换掉了老路由器,小米AX1800 wifi6全千兆无线路由器,老的局域网拷贝11M/s左右,还没试新路由器更换速度如何,如果网线是100M的也不行就得换千兆网线。感谢各位坛友老师支持,对更换路由器体验用后在汇报。

网友W:
太旧了,换个wifi6

楼主:
引用 网友W:
太旧了,换个wifi6

谢谢,已经换了小AX1800 wifi6全千兆无线路由,没在家还没测试速度是多少。上一个卖家图片,挺薄的不大。

网友X:
我昨天弄了一个TL-8620路由器,插网线不能上网桥接可以,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Y:
谈一个个人体会,因为家有小孩子,喜欢看手机的小视频,可是有时候很卡,小家伙不高兴,也是300M的单频路由器,找不到原因;
后来更换了一个带5G的双频路由器,一点也不卡了,使用原来的2.4G会有卡的情况,我怀疑是邻里路由器太多频道拥挤造成的吧。
我现在一直使用5G频率,笔记本也更新了5G无线网卡。

楼主:
引用 网友X:
我昨天弄了一个TL-8620路由器,插网线不能上网桥接可以,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可找网络商帮忙,我这边联通服务不错,师傅加微信基本有问就有答,上次电视掉线视频查找处理的。你这个路由器比较高级呀,这边路由器连接好手机或电脑就可以设置,基本是自动搜索设置,就是密码要自己设置。比老路由器设置方便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Y:
谈一个个人体会,因为家有小孩子,喜欢看手机的小视频,可是有时候很卡,小家伙不高兴,也是300M的单频路由 ...

感谢分享,我的联好就外出了,还没怎么体验,和您说的卡原因一样,路由器也是300m单频2,4G的,我的猫和路由器都在南阳台和卧室放不合理移机到客厅,猫太老了移机完师傅查不了网速交不了差,干活的小伙子不错,找一个带千兆网口旧猫换上完事的。

楼主:
新路由器下载速度接近500M了。

网友Z:
宽带超过100m就没必要修 换新体验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Z:
宽带超过100m就没必要修 换新体验更好

想省点钱结果费事费时退货还赔了运费,新买的也出毛病网速上不去,卖家给换了一个才行。

网友:
换一个就好了。太老了

网友(2023-11-20):
换个路由吧,几十块的华为就很好用。 普联低端很垃圾

网友:
这个路由器,无线跑满40兆都困难,别说100以上了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支持已经换小米路由器AX1800,带宽1000M,

网友(2024-02-26):
不这还有事卡,肯定是经常卡,现在wifi首先要协议,另外很吃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