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春雷605晶体管收音机电路图

楼主(2023-02-01):
在网上买了一个春雷605的机芯,想看一下它的电路图,元器件的参数,特别是变压器的参数,现在请有相关资料的坛友帮忙,分享相关资料,谢谢

网友A:
看看
春雷605的机芯变形还是有几个:605-1、 605-2 、605-3 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
春雷605的机芯变形还是有几个:605-1、 605-2 、605-3 等

下载了,谢谢坛友

网友B:
我这里也有一份图纸,也不是很清楚,凑合着看吧。

网友B:
刚发现,它其实是一个六管机,第7只管子用于电源稳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也有一份图纸,也不是很清楚,凑合着看吧。

下载了,谢谢坛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看
春雷605的机芯变形还是有几个:605-1、 605-2 、605-3 等

你存了几个电路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刚发现,它其实是一个六管机,第7只管子用于电源稳压了。

六管是6个三极管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存了几个电路图

你想要哪个?

补充内容 (2023-2-3 19:21):
现在看来是有春雷605、春雷605-1、春雷605-2、春雷605-3、春雷605-3A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六管是6个三极管的意思?

是的。

较经典的电路结构有六管机(变频、一中放、二中放+低放兼推动、推挽1对),七管机(变频、一中放、二中放+低放、推动、推挽1对)。

前期曾讨论过六管机与七管机的区别,很多坛友认为六管机的增益不足,负反馈深度不够,音质不如七管机好。也有一部分坛友认为,六管机的管子质量好增益高,所以少用一个也够了,而七管机采用的管子是达不到六管机要求的为了防止浪费而多加一级低放。

网友:
是小台式吧?这类机芯的最大好处就是牛大、长磁棒、大喇叭,至少有一级双调谐中周,底板布局宽松好查好修,收听效果都不会差。

楼主:
非常感谢坛友,这个资料太全了,已经下载保存了。再次感谢!

网友:
谢谢各位朋友提供的资料了。

楼主:
请问坛友,这个资料有输入输出变压器的数据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