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yo RP1250袖珍机音量喀啦声修理

楼主(2023-02-02):
调节音量有喀啦声,有时调到某处还没声,经验告诉我是电位器碳膜片脏了要清洗。可是此机不久前才清理过,没可能这么快就又脏了。原来故障原因在这……

附上电路图

网友A:
这台机器的可变电容奇形怪状的。

网友B:
电位器点一滴缝纫机油,或更换。

网友C:
bpi的电池我也在使用,觉得老版的enelong更好,新版的印刷表面容易磨花掉漆,老版的电池虽然表面看着暗淡无光,但是印刷字体是在内层里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台机器的可变电容奇形怪状的。

此电容的定片与薄膜介质粘在一起,就像照片过塑一样。因此不注意看不到薄膜介质,闲鱼有卖家号称为空气电容,其实还是有机介质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位器点一滴缝纫机油,或更换。

原先想换一个新电位器的,看到原电位器和电路板是通过铆钉结合再焊接,嫌拆件麻烦暂时没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bpi的电池我也在使用,觉得老版的enelong更好,新版的印刷表面容易磨花掉漆,老版的电池虽然表面看着暗淡无 ...

我也觉得老版的enelong好看些。镍氢电池用久了外面的皮老容易破裂,挺头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先想换一个新电位器的,看到原电位器和电路板是通过铆钉结合再焊接,嫌拆件麻烦暂时没动。

这种电位器好找,换起来也不是太麻烦。

网友:
去掉“喀啦”声音,听听收音机是一种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