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想买2-4千元主机另配显示器,Intel性价比高的,请问各位老师有何推荐

楼主(2023-02-02):
如题:小白想买2-4千元主机,要光驱,另配显示器,INTEL平台,性价比高的,请问各位老师有何推荐?

我没用过固态硬盘,以前的串口,并口硬盘装过WINXP,WIN7,
在网上搜时,看到有说,现在电脑装系统很麻烦,还要调BIOS, 我还担心我不会装现在主流的操作系统,不知道现在主流是WIN10还是什么?

以前在电脑城买的主机,自己不会机箱内的走线,网上看到说有走背线,自己换过以前的串口硬盘,并口硬盘,内存,
还是担心自己如果在京东买散件的话,不会组装?  在京东看到,2月份自己攒机的话,4000元以上,京东送上门装机,但不包括装系统
我不知道现在主流操作系统是WIN10还是什么?  是在哪下载系统?要多大的U盘或硬盘提前把系统下载好。 如果京东送上门装机,别人愿帮忙装系统吗?
盗版的系统,别人愿帮忙装吗?  是不是经常要在网上找序列号,来把盗版的系统变成正版的?

考虑到硬件和软件的兼容性,以及以后万一要装绘图软件,以前在网上看到说,AMD平台可能存在兼容性的问题,我想选INTEL平台的。
想选性价比高的主机,  网上有人说联想的品牌机,性价比不高。我也想少花钱配置能高点的。
感觉联想的品牌机还是比兼容机选的机箱质量要好多了,键盘,鼠标也质量好。但也有人说,如果以品牌机同样的价格,兼容机可配很高一个档次的主机。

主机买了,显示器也要买个新的,一般的显示器就行(新主机不是VGA接口的吧?我家旧显示器是VGA接口的)
要个光驱,有时可能还是要用到光盘的。

网上看到说,现在网上有许多整机店,价格比自己在京东买散件的价格还便宜。但硬件的质量一般不好,都是订制板硬件,电源等。这些店售后也不好。
网上有许多整机店,武汉本地在淘宝都排前几名。但售后都要把主机邮寄到商家,不接待顾客送件上门,网上有许多评价说,这些店售后不好。

武汉本地电脑城,可能都垮了,可能今天还在卖电脑,明天就关门了,担心没有售后。因为是小白,也担心电脑城骗子太多,高价买到低价的东西。

有人说,联想品牌机,有人拆出其中的显卡,把剩下的主机卖。这样的主机很划算。说淘宝还有卖的。
但我是小白,也不懂,担心别人换了主机中的配置,导致联想对这种主机没有售后。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麻烦各位老师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首先您买电脑的目的是什么,然后才能决定预算。
现在买电脑首选京东自营品牌机,联想、惠普、戴尔什么品牌自己看喜欢哪个吧。
品牌机都预装系统了,到手后把一些无关紧要的程序给卸载了就可以了。

网友:
看你用什么软件,有的小众软件真不兼容10、11,那就只能买落后几代的硬件了

网友:
一个一体机不过4000,现在基本都不带光驱,系统带正版的Win11,WPS。家用木问题。

网友:
3千多可以弄个12代i5的品牌机了,256G的SSD,正版瘟10挺香的!

网友:
现在win10就跟以前XP差不多兼容性很好了

网友:
现在有组装一体机了,电脑城和网上都有,显示器背后装的主板这些,跟台式机一样,可以任意升级,这个方便    干干净净没有那么多线缆,配一套无线鼠标键盘很好

网友:
4000元左右的品牌一体机,既稳定质量又好,比如戴尔的。

网友:
我觉得你应该明确一下自己需要使用的软件,然后买一个二手的笔记本。

网友:
建议品牌机吧,不会太大坑,(感觉楼主也不是玩机党)~而且有万一的话,售后也方便

网友:
现在内存和固态白菜价了,加上前些年和二手库存,连三星也打算减产减亏来维持了

网友:
装独立显卡,有DVl+HDMI+VGI 的输出用二台显示器。

网友:
不用考虑太多,现在一般的主机都可以,我认为影响运行速度的是硬盘;
我感觉从单位拿来的几台主机运行速度都可以;

网友:
可以看看哔哩哔哩的装机推荐,或者找几个这方面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推荐的很多。

网友:
我家小孩买的机器是水冷的散热机箱,显示器是曲面的大屏,主要是长年打游戏,常年不关机,不带死机的,
败家呀。。。。。。。。。。。

网友:
可以2700买个惠普的单主机,还是正版操作系统,足够你正常使用的,只是没有内置光驱。可以自己买个USB光驱外置,需要的时候接上用一下。

现在自己攒机,价格比买成品机还贵,还没有正版软件,容易受病毒的攻击。

网友:
电脑城是不是因为疫情倒闭的

网友:
现在的显卡还是很魔幻的 如果不玩游戏大作 可以搞套核显机
处理器 锐龙的R5-2400G(核显)
主板   微星B450主板
散热器 4热管下压式风冷 (更好顾忌旁边的供电散热片)
导热硅脂 推荐 霍尼韦尔的 寿命长使用五六年不成问题
内存条 两条DDR4 3200-8GB
硬盘 M.2  铠侠(改名前叫做东芝 可靠性比其他品牌高一些)RC10固态 500GB或者1TB   (主板带4个SATA口  还可以带机械硬盘和光驱)
机械硬盘   只能选择 垂直磁头式硬盘CMR   不推荐叠瓦盘 SMR
  SMR的性能不行 跑满缓存后就疯狂的掉速 10MB的写入速度是常态
电源 长城500W电源 (长城质量不错 装了几十台电脑 长城没有损坏翻过车)
机箱   带光驱位 ATX机箱
额外散热风扇  建议机箱前面板的位置装一个  更好的散热机械硬盘
----------------------------------制作系统盘--------------------------------------------
  系统的制作 https://www.microsoft.com/zh-cn/software-download/windows10
先准备一个16GB的USB3.0优盘(铠侠的性价比高一些) 然后 从↑上面的连接下载制作工具
打开软件 然后插入优盘 选择 为另一台计算机创建安装介质  下一步
提示选择 系统和版本 中文 和WIN10  下一步 选择优盘安装  下一步 选择插入的空白优盘即可
等待下载完镜像和写入优盘即可 过程大概10分钟

--------------------------------------安装系统--------------------------------------
组装完电脑  即可开机装系统
开机后 按下del键 进入BIOS  语言可以选择中文  方便以后折腾一下  保存后重启
断电情况下 先拔下SATA的设备
确保只有固态硬盘
开机 插入有系统的优盘  按住F8 选择含有KIOXIA的设备 按下回车
跟着引到即可  有一个硬盘分区 (分区的时候建议不要选的太满 留下1GB作为缓存)
固态硬盘装机很快 5分钟即可完成  重启计算机时候建议先关机 然后重新接好之前断掉的SATA设备
在开机就是第一次系统引到  从系统用户名(推荐写全是英文的用户名  有些软件如果用户名含有汉字会有奇怪的BUG)
到注册微软账号什么的 (建议选择以后再说)
----------------------------补遗-------------------------------------------------
现在就是可以用电脑了 电脑右下角会出现激活操作系统的水印  这个可以在X宝上购买激活码 激活即可  其实不算是盗版  都是大公司批量购买的激活码 买多了就剩下来 转卖出去
-------------------------------小工具--------------------------------------------
每次系统大更新会拖慢系统速度  有时候会提示更新然后倒计时自动更新 如果觉得很麻烦可以用联想开发的WIN10自动更新强制关闭的插件设置一下 就没有这些烦人的骚扰了
  防护软件推荐  火绒安全 占用极小 没有乱七八糟的广告 还可以直接拦截广告

网友:
现在花500买个二手的,用几年都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