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闲鱼内存给硬盘当缓存,读取牛掰

楼主(2023-02-02):
(无正文)

网友A:
弱弱问一句,怎么实现的,能科普下么?直接设置的系统缓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弱弱问一句,怎么实现的,能科普下么?直接设置的系统缓存么?

primo cache

网友B:
一断电就猫猫了

网友:
把部分内存用软件虚拟成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断电就猫猫了

所以只敢设读取缓存,没弄写缓存

网友C:
虚拟硬盘容量太小了,太不实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只敢设读取缓存,没弄写缓存

怎么设置读取缓存,不写入呢?

网友:
你说的缓存是虚拟内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虚拟硬盘容量太小了,太不实用。

缓存,不是虚拟磁盘

网友C:
引用 楼主:
缓存,不是虚拟磁盘

缓存大小,是由操作系统控制的,不需要额外的驱动程序

网友:
对于一些可以插8根及以上内存的服务器平台来说还是有点意思

网友D:
刚安装了,有效果,谢谢楼主。加分,会有什么后果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缓存大小,是由操作系统控制的,不需要额外的驱动程序

primo cache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安装了,有效果,谢谢楼主。加分,会有什么后果不知道。

开启写缓存,死机或突然掉电,会丢失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