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只能用5V1A的充电器?

楼主(2023-02-02):
从淘宝买的4056充电保护模块,看要求说只能用5V1A的充电器,其他5V充电器能不能用?有人知道原因吗?

网友:
这个有限流功能,你用5V2A,3A一样能用,只是电压高了芯片更烫

网友:
别看5V其他规格,后面有其他支持,当心烧掉电路。

网友:
怕电流一大 芯片没有散热撑不住  不过以前的手机充电器质量一般都不差 电流500-800毫安 很适合用来供电

网友:
接锂电池么

网友A:
放心用
我一直在用

厂家为了安全吧了(如1A适配器有限流,此板也有限流,我在用的测过记得最大900mA不到)

楼主:
如果有限流,那么电压同样是5V,也没有散热问题。如果是散热问题,那么小于1A5V充电器也可以用的。

楼主:
是接锂电的,带保护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心用
我一直在用

收到,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接锂电的,带保护电路。

用18650么?

楼主:
是的,单节。

网友:
定电压充电的充电器关键是电压,充锂电的电压要求稳定稍低欠充,稍高会过充出问题,能保证电压稳定就行,不在乎其容量(电流)大小,充电电流是由负载来决定而决不是由电源决定的,充电电流小慢慢充。电流能满足负载最好,当然是容量(电流)大的电源才能满足负载(充电电流)要求是吧,就说日常家庭用电,还不是小区200KVA配变供的电,一个家庭日常2千瓦都用不了,照样用,关键是供电电压稳定。

网友:
我想是不是用料一般,1A是那个IC的上限,卖家怕烧了,所以说5v1a

网友B:
不要直接用大于5V的电源,一般手机充电器,5V没有充电协议,大于5v都需要充电协议。因此,不会出高于5V的电压,可以用的,就是pd100W的手机充电器用也可以的。
充电电流是4056的外接电阻控制的,最大1A,只要输出能力大于1A的充电器都可以用。

4056的输入极限电压7V,如果不是手机充电器,而是用稳压电源供电,就要注意,这个问题,小于6V为妥。

补充内容 (2023-2-3 16:14):
1楼图片上控制电流的电阻是122,也就是最大输出电流位830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直接用大于5V的电源,一般手机充电器,5V没有充电协议,大于5v都需要充电协议。因此,不会出高 ...

收到,谢谢。

网友C:
用18650给什么供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18650给什么供电呢?

5V的手机充电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5V的手机充电器。

你没18650充电器么?

网友D:
这跟石英钟只能用碳性电池一个歪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跟石英钟只能用碳性电池一个歪理

网友E:
也许卖家担忧的是客户用能快充的手机适配器来充这玩意,快充适配器输出的电压就保证不了一定是5V的了,这时其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也许卖家担忧的是客户用能快充的手机适配器来充这玩意,快充适配器输出的电压就保证不了一定是5V的了,这时 ...

快充的手机适配器 没有协议只能出5V,否则,充电器就是坏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快充的手机适配器 没有协议只能出5V,否则,充电器就是坏的。

现在的产品可没那么规矩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产品可没那么规矩哦。

如果连这个规范都不遵守,你还敢用这样的充电器充你的手机?手机的价值比起楼主3.0+元充电板来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用这充电板就利用家里手机闲置的手机充电器而已。没有谁会去特地买一个不合格的快充来充这个板。

网友:
我用过几个店家的锂电池充电管理模块没遇到这种要求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