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一只直接耦合式高放电路,

楼主(2023-02-02):
如下图所示,阻容耦合放大器,放大倍数较低,1M以上频率单级放大只有几倍,3级都没有1千倍,直接耦合式稍微好一点,三级耦合,直流负反馈,静态偏置较容易,图中4k电阻取值小时,静态电流大,取值大时静态电流小,下图中三管静态电流分别有150uA,160uA,500uA,调3.2M基极电阻可以调整第三级静态电流,电阻小电流大,电阻大电流小,第1,2级静态电流由集电极电阻确定,电流大约等于0.7V/电阻值,此电路电源范围大,可以在2.5V到12V之间工作,电源变化时,第三级静态电流随着变化,前两级静态电流基本不变,因此调整较简单,同时电路也较简单,用在中波高放比较方便,缺点是加AGC困难,可以用作简易直放机,第三级后加简单倍压简波和一级低放带耳机,实测3.7V电源,输入端接15厘米单匝铜导线,靠近其他收音机磁棒天线,其他收音机调台时,他也能收到同样的台,说明其放大倍数足够

网友:
  能避免自激的多级高放不容易,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