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D和机械硬盘用来储存经常更新的数据,哪个安全些?

楼主(2023-02-02):
(无正文)

网友A:
我用最苯的办法:
找3个机械盘
定期备份数据。

网友:
应该是机械的安全些,除非把盘片砸坏或消磁,信息一般不会消失

网友:
我认为都差不多。
经历过几次SSD损坏,现象就是写不进去,但里面的内容可读出。

对于重要数据,建议RAID。无他,经验耳。

网友:
我没有坏过SSD,坏过机械硬盘。希捷2.5寸 2T硬盘,只使用了半年多,没有预兆的情况直接挂了。半年的工作成果打了水漂
至此,再也不敢触碰希捷。现在无论是2.5寸还是3.5寸都是WD。

网友:
追求数据安全,还是搞机械盘阵列吧,相对性价比高;
系统运行速度还是SSD盘。
靠单一的盘保存数据,很难!

网友:
没有绝对的安全 ,好多公司现在还用磁带保存数据呢。

网友:
在意安全还是弄个磁带机吧,安全性最高。

网友:
闲余修了不知道多少台老旧电脑,除了软件系统问题外,大多数就是接触不良,接触不良解决好了,再有问题往往是太老的电脑电解失容了,机械硬盘的话越是天天用的往往经过了考验越是后期越没啥问题,有的smart里通电次数和时长已经很大了,虽然功耗比现在的新盘高得多,热得烫手,声音也大,但就是不坏,越是没怎么用的却容易在后期出问题,当然有一些有坏道的几手盘经过清零复位已经看不到可追溯的历史累积smart信息了,表面看没怎么用过,但很快就不好用,优点是短期隐患很明显,容量不大的话,试用一段时间很快会发现,一款人品好的电源也很重要,别烧到硬盘,固态盘smart里有寿命,只分一个MBR大区或者只分一个GPT大区(好像有一个还是两个极小的隐藏分区),只要在既定寿命范围内使用,一般出问题的情况较少遇到。有条件还是多机热备份,单机万一硬盘被电源烧坏,就只能去找数据恢复公司恢复了。

网友:
我机械和ssd都坏过,但是相对ssd坏的多

网友:
1.最安全:一式两份并定期检查,两份同时损坏的可能性不大,如果两份用不同介质就更安全了;
2.相对安全:使用名牌介质,至于固态硬盘和机械硬盘只要是知名品牌都有很高的可靠性,喜欢哪个用哪个。

另说说我遇到的硬盘损坏情况供参考:
1.迈拓星钻30G,2001年新的入手,当年应该算巨盘了,家用平均每天使用2-4个小时,6/7年后出现3处集中的少量坏道,后分区并隐藏后继续使用至淘汰也没再出问题。
2.日立30-40G玻璃盘,2003-2004年左右收了几个二手的,到手检测无坏道使用也无异样,随后用着用着今年内全坏了,表现为异响坏道之类,反正是不能用。
3.笔记本500G西数蓝盘2010年新的购入,放在移动硬盘盒里低频率使用,上个月拿出来盘点并转移之前备份的数据后清空,数据拷贝期间时不时听到“滴、哒、啾”之类的动静同时,拷完后检测发现有几处少量坏道,疑似USB线老化引起供电不足导致。后装在台式机上慢速格式化并使用无问题,少量坏道已自动屏蔽。
4.金胜64G固态硬盘,NGFF接口的,2014年底在京东购入用于笔记本系统盘。该笔记本使用频率较低,突然有一次出差过程中损坏,表现为操作系统数据丢失且无论如何都不能进入系统,但重装后能用,没过多久又不正常了,为避免后患只能淘汰。

近20年陆续用过不少个台式机、笔记本、移动硬盘,固态有金士顿60G、90G、240G,杂牌64G、480G,机械有2T*6、1T/500G/几十G若干,移动硬盘有3.5寸西数2T、3T以及希捷2.5寸2T,最近收了几个二手企业级日立4T和6T二手盘还未经过时间考验。只要是名牌且正常使用则故障率很低,特殊情况只有上述第一条案例属于正常使用且全新入手莫名奇妙就出现坏道了。

网友:
如果数据重要的话建议机械硬盘吧      就算坏了还有很大几率可以恢复    固态硬盘都是闪存   坏了就挂了  神仙也救不回来

网友:
机械只要盘片没物理损坏99%能找回,技术成熟。固态冷掉电会慢得令人发指,如果损坏,找回估计很难,扇区数据地址会因为平均磨损而打刮储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最苯的办法:
找3个机械盘
定期备份数据。

没有校验的话,原始盘数据坏了,备份跟着也是坏的数据。用RAID好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校验的话,原始盘数据坏了,备份跟着也是坏的数据。用RAID好些。

原始盘如果数据坏了,纠错检验通不过,数据是读不出来的,操作系统会尝试反复读。
你试过读坏的光盘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原始盘如果数据坏了,纠错检验通不过,数据是读不出来的,操作系统会尝试反复读。
你试过读坏的光盘就知 ...

用低层全盘克隆的办法复制硬盘,数据是不会校验的,不保证对错。
通过文件系统读取,文件系统会校验数据,硬盘本身物理层面也有校验机制,多重保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低层全盘克隆的办法复制硬盘,数据是不会校验的,不保证对错。
通过文件系统读取,文件系统会校验数据 ...

还有应用层面的MD5等校验,这个不是自动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