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老收录机添光彩----LED灯!见图。

楼主(2023-02-03):
春节,大家都忙“阳”,待在家里折腾老机;

夏普9494+LED灯;

大家欣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是FM电台,AM 干扰太大,要拿到阳台才行

我们俩,都是收录机爱好者;

欣赏磁带音乐,修理古董机器;

乐在其中!

以后多交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收音机刻度好漂亮;

我的做不出来;

是的,是FM电台,AM 干扰太大,要拿到阳台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间要几个多大绿色发光二极管

一个LED即可,(也可以两个),大小就如遥控器里面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听收音机的时候,有没有高频电磁干扰呀

用直流电供电,串个电阻而已,没有干扰的....

LED日光灯或220V照明灯,因为有限流转换器,高频脉冲式的,所以干扰特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装方案:

12V,LED灯条,背面自带双面胶,粘贴方便;

我用高亮度LED,黄灯、绿灯,都各用一个LED,串个10K电阻接到电源,电流只有约1mA,亮度已经足够,不用外加变压器....

网友:
还有这样的LED灯带卖?一条灯带全部解决了,这样妆点后机器立马换新颜。。。原来很普通的机器经过一改造漂亮太多了。。。

网友:
带仓可以  上面左右两个太亮

网友:
我的SANYO M9994K,也换成了LED,是楼梯那个绿色指示牌里面的灯珠,亮度很高,手机拍出了失真的效果,其实实际应用中,很漂亮的.....

因为是高亮度发光管,LED的电流很小

楼主:
图四,没有装LED灯的样子。

网友D:
很好的玩儿法,用三色编程动态的更好玩

楼主:
安装方案:

12V,LED灯条,背面自带双面胶,粘贴方便;

电源是另外设,小型变压器输出10V交流,经6串1N4002,整流+降压;

LED灯条,每组3颗串联,整机我采用13组并联使用;

在线测:

工作时,实际电压5.8V,电流8mA,十分省电,变压器几乎没有产生热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好的玩儿法,用三色编程动态的更好玩

您的意思是:

彩色灯,闪烁?

网友E:
漂亮的双天线,LED神通广大,值得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漂亮的双天线,LED神通广大,值得折腾。

谢谢您的关注!

这个LED灯条,第一次玩;

标称12V工作电压,太亮了,刺眼,不适合!

降压至7V,仍然可以工作,亮度仍然很高;

实测电流,从原来标称的12V20mA降至6V1mA以下,亮度仍然高;

最后,隔了几层橘色的塑料片,亮度减低,产生温馨的橘红色,蛮好!

网友F:
这个led的色温很好,暖暖的,有老灯丝灯泡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led的色温很好,暖暖的,有老灯丝灯泡的感觉

加了彩色塑料膜,

目的:

一,降低亮度;

二,温暖效果!

LED,相当省电。

网友:
我也用12V灯带装进老台式601、2J9里照亮度盘背景。

网友:
应该用双色的那种,这样感觉太亮了呵呵

网友:
创意很好,改天试试。

网友:
作为辅助,太亮了,应该降压

网友:
带盒灯的作用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