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电源求助

楼主(2023-02-03):
  我想自己动手做一台可调稳压电源,不追求波纹效果多好,仅是作为可调电源,给不同的电池充电用,要求电压在3.7--24V,电流在1A。现有变压器是27.5V的(可以动手改次级到适用)。望老师们提供一个线路图,先谢谢了!

网友A:
用TL431"头顶"个NPN管,发射极输出再做个限流,调压、限流就都有了,可以给电池充电。

用三端可调稳压器,限流不好弄。

如果不经常捣鼓这类玩意,还是建议用成品吧。
推荐两款:

下面这板子价格20多元,输入DC5-30V,输出电压0.5-30V可调、电流0-3A可调,带充电指示灯,适合给电池充电。开关电路,发热小效率高。

下面这模块,价格五六十元吧,输入DC5-30V,输出电压0.5-30V可调、电流0-4A可调。

网友:
可以次级整流滤波后,电流不太大的情况下加LM2596调压模块;

网友B:
网上LM317的图不是大把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LM317的图不是大把嘛

  你说的没错,其实我已按照网上的线路做了,就是电压老是往上跑,没办法定住一点上,两天了,实在搞不定。我仅电位器没照图纸, 应该不是大问题,怀疑电路问题因此求教。您看看就是这图,该如何处理?谢您了!

网友:
变压器多大的?变压器功率小了吧。

网友:
我觉得网购 “三运放可调电源套件” 比较好,价格13元左右。焊接也比较简单、电流可控。只是交流电压需降到24V以下!

网友:
又降价了,现在是11.6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没错,其实我已按照网上的线路做了,就是电压老是往上跑,没办法定住一点上,两天了,实在搞不定 ...

你这方案显然不合适,317的压降太大,发热会很严重。

建议采用有调流功能的降压DC-DC方案,给电池充电很合适。2A的成品组件也不过10元上下就能买到,版主介绍的那个性能更好,价格略贵。如果采用版主介绍的那数字式模块,那就更好用了,限流都可以预设,大约不到40元可以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TL431"头顶"个NPN管,发射极输出再做个限流,调压、限流就都有了,可以给电池充电。

用三端可调稳压 ...

请问版主,下面的数控DC-DC如果用作中波收音机供电,会干扰中波收音吗?

网友C:
你那个电路图317的,估计是你的电位器有质量问题,换个好的,或者我给你画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电路图317的,估计是你的电位器有质量问题,换个好的,或者我给你画个图。

   非常感谢技工的热心帮助!
    我己经弄妥了,第一次装这个小东西,它有点欺生,现在0--24V调压很稳定,再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