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风筝矿石机

楼主(2023-02-03):
做了个风筝矿石机,众所周知,现代城市做个矿石收音机容易,拉根好的矿石收音机真的不容易,做个风筝矿石机风筝拉线用多股李兹线(0.1×15)当天线,可以做到足够长足够高,(风筝放几百米是轻而易举的事)
矿石收音机为提高选择性中波采用三回路,2根10*80的磁棒,为适应天线不同长度比较,天线线圈采用8组抽头,每组5圈共40圈,二组调谐线圈各80圈,场线圈为15圈,考虑长天线对短波影响下大,采用简单的单回路空心脱胎线圈,用1毫米镀银线,线圈直径15毫米,绕10圈6圈处抽头,接收约在7~16之间
检波用了3个场管和一个二极管,调节可选,
场管3DQ,3EQ,3XP,二极管2AP9。
电流表用91c4型,满程100uA,展扩为500uA,1000uA,共3档,换档开关SS23E04,换挡分流电阻为阻值1K的2只501蓝白可调电阻,电流表电解电容为10uF
可变电容为443BF,用270PF×2的2组
波段开关用1刀8档,2刀3挡,2刀4挡各一只,型号为小型的RS16,非常小巧。
耳机插口3.5,3个天地线插座为K2A43香蕉2毫米插座,旁路电容涤纶电容2200PF,旋钮为实心铝合金旋钮。
机盒用ABS塑料,拉丝银面板,盒子尺寸:15.8×9×2(cm),约2包香烟大小
这次做的匆忙,加上疫情,只能把风筝天线从楼上挑出窗戸2米,垂直放下20~30米(变成钓鱼竿天线了哈哈哈)信号还是很强的,本想留着下一届参赛,无奈本人“急功近利”再一想重在参与,比的是创意和做工,留点悬念让爱好者们做个更好的试试也是好事。
(友情提醒:请注意安全,多云天云层也有可能带电,万里无云的天试试,估计太长对中波也无益)

网友A:
非常有创意的矿石收音机参赛作品,麻烦祥福老师最好把实际的风筝天线接收效果向我们介绍一下

网友:
效果如何不论但这个创意非常好!接根地线很容易但要架一个足够长和高的天线不容易!很想知道接收效果如何?

网友:
感谢您作品参赛,谢谢!

网友:
富兰克林你好

网友:
好创意,学习了。

网友:
欢迎你的作品参加大赛。

网友:
也很想知道接收效果如何?

网友B:
好作品!制作精细真漂亮!一定注意安全,附件有高压线一定不要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作品!制作精细真漂亮!一定注意安全,附件有高压线一定不要使用!

谢谢!谢谢!

网友:
细工巧活

网友:
有创意,想知道使用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有创意的矿石收音机参赛作品,麻烦祥福老师最好把实际的风筝天线接收效果向我们介绍一下

老虎哥老师好!做了晚了点也没去试,我也不会放风筝,本想学学放风筝,在下届参赛,想想就一个三回路场管的矿石机,弄了根长天线,没什么其他的,留点悬念让矿友们做个更好的玩玩吧,我也算是出个主意吧。

网友:
创意很不错的只是效果有待实践,赞一个!

这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听矿石耳机(其实就是一个耳机接上一个2AP9),村里大点的小孩们都是循规蹈矩的在天线和形状上下功夫,我那时候就是想的如何便携,结果就是各种测试。
比如地线含在嘴里,天线弄个小棍到处走
感觉当时条件下最有效的就是地线含嘴里,天线绑上个羊眼钉走到哪里想听就把羊眼钉拧在附近的树上当天线,效果最好的是杨树(高)和柳树(水分大)

网友C:
极好的工艺和创意!我少年时喜欢放风筝,也爱做风筝。平地风不稳定,时大时小,常常为放风筝登山追风,清明前风向不乱,正是春季放风筝的好时机。人老了,只能在想象中寻味:一边放着风筝,一线在手,提拉收放,一边戴着耳机听矿石机,令人怡悦的场景。

补充内容 (2023-2-5 09:20):
阳过后期嗜睡,白天睡多了,昨晚无眠。老与风筝天线盘旋,又想到一个问题,不说不快,如果大量的李兹线缠绕在线盘中,必然形成分布电容很大的电感,这对天线信号有不小的影响。应尽量放完天线,才会有很好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极好的工艺和创意!我少年时喜欢放风筝,也爱做风筝。平地风不稳定,时大时小,常常为放风筝登山追风,清明 ...

老师说的极是,轮中李兹线未放完,等同于一个大电感线圈,确实想到过,所以天线线圈抽了8个头看看有么有变化,也想过李兹线每隔20米开个接口,可杜绝电感,反正是想,想想也开心,谢谢老师!

网友:
注意防雷!!!!

网友:
用风筝架设天线有创意!
一举两得,既能放风筝又玩了了【二极管场效应管无源收音机】!

建议:加一枚【活动矿石】或【固定矿石】,就成了名副其实的【矿石收音机】了!

网友:
又是一款新颖漂亮的作品,赞!

网友:
矿石收音机制作的精美。赞一个。但风筝天线不宜提倡,出意外搭在电线上,要吃不了兜着走。

网友:
矿机做的很漂亮。以前也用过风筝带天线接矿机,效果不错。建议楼主要先接好地线,防止静电麻手。

网友:
很有创意,做工非常漂亮,个人感觉有一定的安全隐患,玩耍时最好在远离10KV以上输电或配电线路杆塔,否则一旦风筝出现意外,坠落到线路上将直接危机人身安全!

网友D:
创意很好。请问面板是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创意很好。请问面板是怎么做的?

先画个精确的草图,去做广告的商店找一下有做二色板雕刻的

网友:
这个是吧风筝当天线扩展的意思吗?有意思

网友:
怎么打分?

不会弄。

网友:
这个可以打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