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法买个示波器,不知道买什么样的

楼主(2023-02-03):
想买个示波器,不知道买什么样的,大家出个建议,捣鼓无线电用150MH的。

网友A:
玩无线电往往用不到示波器,常用的是驻波表功率计频谱仪和网分

网友B:
那就先不买,直接玩,实在感觉不行了再说。先玩起来是真的。

网友C:
最好再配个信号发生器、LCR表。

网友D:
玩无线电 VNA、SA
玩电路调试,万用表、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再配个信号发生器、LCR表。

我有信号发生器,465k和10.7MH的扫频仪,万用表若干,LCR测试表1 个,毫伏表1个,一个老的模拟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玩无线电 VNA、SA
玩电路调试,万用表、示波器

看来我还是维修调试制作用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先不买,直接玩,实在感觉不行了再说。先玩起来是真的。

已经玩得不冷不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无线电往往用不到示波器,常用的是驻波表功率计频谱仪和网分

频谱仪是个好东西,有的示波器是不是也有扫频功能

网友E:
在可承受范围内,越新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可承受范围内,越新越好!

非专业消费,玩一玩而已

网友:
150M,玩无线电,一般够用了。100M的可选择更多,也够用。

网友E:
因为最近也在买示波器,开始花了很长时间在古董型号里面挑,最后比对参数后还是选了泰克的dpo3034,当然mdo性能更强,不过那的确是买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因为最近也在买示波器,开始花了很长时间在古董型号里面挑,最后比对参数后还是选了泰克的dpo3034,当然mdo ...

俺是穷人,买不起太贵的

网友:
150MHz的信号得要个带宽500MHz以上的示波器才行。
200MHz带宽的示波器都不便宜了,而且基频150MHz的信号中由于非线性引起的失真根本都看不到,买来何用。
所以我的建议是,搞二手频谱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