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改点焊机为什么大多数都用微波炉变压器?

楼主(2023-02-03):
如题;改点焊机为什么要用微波炉变压器?  它与用普通的IE铁芯变压器改制有何优缺点?

我就知道电磁炉高压变压器的学名叫做 “漏磁变压器” 还知道它的空载电流特别大(800瓦的空载电流可以达到3-4安培)用它改点焊机,除了能利用本来的原边绕组,是否还与它是 “漏磁变压器” 有关?特请本坛大咖解惑。先谢谢了!!!

网友:
便宜,仅此而已

网友:
用微波炉变压器改点焊机就是因为其便宜易得做个玩具而已,没有那么多的说道

网友:
功率合适,都是不用花钱找废旧品里面的变压器折腾。

网友:
漏磁是指窗口塞有2条小铁芯,部分磁力线不通过次级。
不太清楚微波炉为何要特地用这么个设计。可能这使得变压器形成一个自电感,可限制功率,出力比较缓和。

做点焊机时,2条小铁芯去掉,输出电流能力才较大。但焊薄片时,有小铁芯稍限制电流,可能效果更好、不易烧穿。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840794
做微波炉点焊机,接触器精确定时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2003608
微波炉变压器点焊机,重新做电路板

试过2条小铁芯只去掉一条,焊薄铁镍片感觉区别不大。

网友:
现成的变压器,点焊工作时间短。

网友:
交流弧焊机的变压器属于一种特殊的降压变压器;
对电焊变压器的要求:空载时,要有足够大的引弧电压,约60-70V。有负载(即焊接)时,电压就要求急剧下降,在额定负载时约为30V。在副边短路(即焊条碰在工件上而不引弧)时,副边短路电流不能过大。此外,还要求能调节焊接电流的大小。
为了满足上述要求,电焊变压器的结构必须具有两个基本特点:其一、变压器绕组的漏抗应较大,这样,就能在副边负载增大时,由于漏抗压降增大,而使输出电压下降。其二、副绕组的匝数可以改变,绕组的漏抗也可以改变,以便调节电流。
微波炉变压器是一种漏磁变压器,从它的结构可以看到,它的初、次级线圈(初级220V,次级1500V-2100V,灯丝电压2.6V~3.3V)是分开绕制的,中间有一定的距离,还有一组分磁矽钢片。这种结构使它的伏安特性和普通的电源变压器有很大不同,当负载电流增加时,其输出电压会大幅度下降,接近恒流特性。另外,在电源电压波动时,还有一定的稳压作用,这和电焊机中的变压器相似。
这就是选用微波炉变压器原因

楼主:
在此一并谢过层友们的热情回复。尤其是5楼  7楼二位层友。

网友:
最近看收废品的视频才知道原来这么便宜,只是我们这周围没收的,村里用微波炉的估计也不多,网购又太重了,要不然我也买个

https://v.douyin.com/BrQhL4j/

楼主:
我这里废品站微波炉也是15元一台收的。

楼主:
搞维修的买来拆了当配件挺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