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339收信机的问题

楼主(2023-02-03):
好机,做工用料优良,值得研究,接好天线,仔细搜台,乐趣多多,恭喜得宝。

网友:
先找说明书研究操作机器,确认机器工作是否正常,老机器了 有元器件老化,有可能影响接收灵敏度,需要维修校正。

网友:
装上电池,带她到远离交流电的地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七八米长的铜芯线从窗户扔出去的,感觉噪声确如你所说的是干扰声,第六波段很安静,调谐6波段偶然有强 ...

那是个收信机,当然低音不佳了。

网友(2023-11-14):
这机器我有2台,一台很新,一台成色和你差不多,但我经过彻底清洗,面板所有零件都拆卸下来,用洗衣粉仔细擦洗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现在的状态不是很好,收台少,声音弱,噪声比较大。正在考虑怎么让他恢复青春的活力。

估计要化大的功夫了

网友:
把电解电容全换掉,带上电池到郊外拉个10米架空线,非常享受

网友:
没玩过电台对机器也没有发言权,只能是走马观花看个热闹,不过看看里面复杂的机械传动装置和巨大的旋转的鼓,感觉好复杂啊。。
电台收发电子装置除外,单就短波频率的电台接收就感觉非常专业和高级,家里没地方放否则也搞台机器玩玩。。

网友B:
7、8米的天线太短了,我用11米左右的树顶天线就有很多台,现在短波还是有很多台的,但比起原配天线44米还是差很远,否则业余电台、海岸台都能收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子,在电磁环境好的场合使用,电台是一个个蹦出来的感觉,背景声很干净。

是的,就算我11米天线,收台感觉也和您说的完全一样。
我现在主要听听NHK等外台,当初入手时VOA、德意志之声、奥广、法广、自由亚洲之声、俄罗斯的、、再加多个宗教台;东南沿海的海岸台、火腿通联,,,,很丰富的。

网友:
转鼓接点首先需要清洁,确认接触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7、8米的天线太短了,我用11米左右的树顶天线就有很多台,现在短波还是有很多台的,但比起原配天线44米还是 ...

我用了两米长拖线的德生880也可以收到业余电台,之前收到聊天和一个湾湾本土的人谈gcd和gmd和统一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虎哥版主光临,其实这机器还是很皮实的,先前所说的那些毛病都是用交流供电引起的,换用直流供电后工 ...

所以首先要把电解电容全部换掉,消除电源滤波不良的影响,然后买点锂基润滑脂,把齿轮和轴承这些机械系统保养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