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生交作业了——两天时间制作了一个矿石收音机

楼主(2023-02-03):
这两天有空,翻箱倒柜地找了一些零件,按照网上的图,做了这台矿石收音机,磁棒天线是多年前废旧收录机里拆下来的,经过测试,检波二极管用1N60P比2AP9稍微好点,也不是很明显。天线用鳄鱼夹夹到与室外连接的架空线上(自家用的三相电,平时不用不送电),大概有20米,地线用大夹子夹在暖气管上,可以收到两三个台。
这造型安装的比较紧凑,放在枕边帮助睡眠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长条裸版,带音腔小喇叭

长条裸版,带音腔小喇叭

这是网上找的图,耳机是我改的,可以外放耳机两用

这是网上找的图,耳机是我改的,可以外放耳机两用

网友:
看着整洁 挺好的

网友A:
变压器是220端接输入,9V端接输出吗?使用的什么耳机?

网友B:
信号强,喇叭能出声?

网友C:
这个工艺看见都舒服。喇叭起码要换8欧0.5瓦

网友D:
放在枕边帮助睡眠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夏天雷电暴雨要小心,防雷电很重要...

网友E:
这种喇叭灵敏度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是220端接输入,9V端接输出吗?使用的什么耳机?

是的,就是普通的电源变压器,耳机是手机用的耳塞,耳机音量不小,有点震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号强,喇叭能出声?

可以的,夜里安静的时候甚至还有点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工艺看见都舒服。喇叭起码要换8欧0.5瓦

谢谢点评,等找到合适的喇叭可以试试,我这个机子换喇叭比较方便,直接用耳机插头连接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普通的电源变压器,耳机是手机用的耳塞,耳机音量不小,有点震耳

如果是正规的音频变压器,初级线圈的圈数还有线径有什么不同?感觉电源变压器的初级圈数有点多,接入这么弱的天线感应电动势,还能正常工作,真出乎想象,而且次级压降这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放在枕边帮助睡眠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夏天雷电暴雨要小心,防雷电很重要...

嗯嗯,这个还真得注意,多谢前辈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喇叭灵敏度太低了。

够用了,拿着玩没有太高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正规的音频变压器,初级线圈的圈数还有线径有什么不同?感觉电源变压器的初级圈数有点多,接入这么 ...

绕过胆机用的音频输出变压器,结构的确有很大区别,铁芯安装和线圈绕制都不一样。
用变压器的目的是匹配阻抗,只有阻抗匹配的好了才能更好的输出,初级就是要匝数多阻抗才能足够大,所以没有变压器的话,矿石收音机就不能直接驱动低阻抗耳机。
请路过各位大佬加以斧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