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放大器的偶次谐波失真是如何产生的?

楼主(2023-02-04):
1.是哪些环节产生的呢?
2.产生的原理是什么?
3.偶次谐波真就不能消除吗?
4.电子管的二次谐波失真,跟乐器的二次泛音比较起来,哪个的量更大些?
5.如果是合并式单端放大器,信号放大和功率放大之间采用直耦,且过程无回授,最后输出牛,跟常规耦合推挽电路比起来,二次谐波失真量是变大了还是变小了呢?
6.晶体管合并功放三次谐波在功率量的占比,和电子管二次谐波在功率量的占比,大概会是多少跟多少呢?哪个更容易听出来?
另外,我曾听说电子管放大器的瞬态响应比晶体管更好,是事实吗?

我的问题太多了些,谁叫咱读书不努力呢,后悔莫及啊,现在才想搞个明白,但是却搜不到相关知识,不得已只有到这里来请教老哥们些,先谢谢啦哈,在此送你一枝红梅花做为立春之日的祝福,多谢您呐!

网友A:
胡乱回答下,对不对不知道权当参考
1.是哪些环节产生的呢——电子管这个环节
2.产生的原理是什么——电子管特性的非线性
3.偶次谐波真就不能消除吗——采用推挽电路,施加负反馈,仔细调整工作点,可以抵消或者降低
4.电子管的二次谐波失真,跟乐器的二次泛音比较起来,哪个的量更大些——不知道
5.如果是合并式单端放大器,信号放大和功率放大之间采用直耦,且过程无回授,最后输出牛,跟常规耦合推挽电路比起来,二次谐波失真量是变大了还是变小了呢——单端大于推挽
6.晶体管合并功放三次谐波在功率量的占比,和电子管二次谐波在功率量的占比,大概会是多少跟多少呢?哪个更容易听出来——不知道或者并无一个定值,和电路/器件/调整都有关系,有聆听经验两者都容易听出来
另外,我曾听说电子管放大器的瞬态响应比晶体管更好,是事实吗——不好说,两个放大器都有各种各样种类和形式,不知道该咋比较,仅就常见的两种器件功率放大器的型式来说,OCL形式的晶体管功放瞬态响应要比带输出变压器的胆管功放要好,反映在对一些猝发大信号的表现上,比如鼓声,枪炮声,打击乐器的敲击声,OCL的晶体管反应更为迅捷,而带有电感性质的输出变压器胆管功放对于突变信号总是要慢一点的,这是电感的物理性质决定的,不过最终听感怎样是另外一回事
参考消息

网友:
有些问题不必纠结,喜欢哪类功放,做一台听听。

网友:
单说一点,我认为搞反了,电子管放大器的瞬态响应比晶体管更差。

网友B:
就是混响效果 电子管反应慢闹的

网友C:
楼主提的这几个问题,很好,是初学者最容易出现且闹不清楚的疑问。要想完美解释可能真的需要一些理论知识和比较宽的知识面。而且,几个问题简单地回答相当于办了一个杂志的问与答栏目。详细的回答其篇幅有可能接近于一本音响书其中的“音响放大器失真的产生及其消除”章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胡乱回答下,对不对不知道权当参考
1.是哪些环节产生的呢——电子管这个环节
2.产生的原理是什么——电子 ...

晶体管纯甲类的瞬态一定好于电子管纯甲类是不是?
晶体管纯甲类是否有偶次谐波?奇次谐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混响效果 电子管反应慢闹的

也可以说是人的听觉太快闹的,更准确地说,是测量仪器太敏感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提的这几个问题,很好,是初学者最容易出现且闹不清楚的疑问。要想完美解释可能真的需要一些理论知识和 ...

我在网上看到一句且只有一句,不知道我记得对不对:电子管的偶次谐波是因为负载的反电动势叠加在管子上。
我想,电子管有两个电感负载:输出变压器次线圈和扬声器音圈。所以出现二次的二次都是偶次谐波失真了。
那么,产生偶次的原因是电感让相位滞后90度形成的了?
晶体管的奇次谐波又是如何引起的呢?

网友D:
乐器的泛音可以很大产生独立可识别效果,作为主要的演奏技巧来使用;功放的应该小多了。
推挽放大、SRPP单级是书上说的典型降低本级偶次谐波的方法;
单级的单端输出级,偶次谐波主要来自输入特性的非线性(转折区域),小信号时非线性不大,大信号时才会有偶次谐波(5~10%).
不一定准确哈。

网友: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先动起来,不要耍嘴皮子,遇到问题再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网上看到一句且只有一句,不知道我记得对不对:电子管的偶次谐波是因为负载的反电动势叠加在管 ...

那是瞎掰。

网友D:
晶体三极管,如果锗管的单端甲类,也同样会产生偶次谐波,硅管少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乐器的泛音可以很大产生独立可识别效果,作为主要的演奏技巧来使用;功放的应该小多了。
推挽放大、SRPP单 ...

转折后次级反电动势叠加刚好又是90度滞后,叠加后就像是增加一倍频率,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晶体三极管,如果锗管的单端甲类,也同样会产生偶次谐波,硅管少多了。

怪不得锗管声音丰富些和谐些(偶次谐波失真),而硅管有点尖硬(奇次谐波失真)。

网友E:
不是电子管易产生偶次谐波失真,是动态压缩和限幅作用产生的谐波偶次成分较多

电子管在输出幅度较大时易产生限幅作用,所以有书籍说电子管的失真是偶次谐波,其实电子管仅在输出幅度较大时才有一定的谐波分量,电子管在小信号放大时谐波分量也是很小的

不管是奇次谐波还是偶次谐波,只要频率在音频范围内都是有害的,只不过奇次谐波产生的影响更难预料更难接受,二者都应该是极力避免的,不应该去追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晶体管纯甲类的瞬态一定好于电子管纯甲类是不是?
晶体管纯甲类是否有偶次谐波?奇次谐波 ...

第一个问题,通常瞬态响应和电路里的储能元件即C/L有关,例如器件的极间电容,电路里的耦合电容,输出输入变压器甚至包括滤波的电感等等,是这些储能元件拖慢了电路的响应速度,一般和电路的工作状态甲类还是乙类关系不太大(但还是有点关系,复杂不细说),结论依然可以参考上面对你“另外”的回复。第二个问题,都有,并且奇次占得多,器件特性使然,这也是晶体管功放不耐听的原因之一,这些问题要是全部解释清楚如同7楼所说要开一个专题栏目或者写一本教材了,其实这些认真找一些相应的基础教科书读物都可以得到答案的,就是要花一些功夫去消化。所以现在看见某些很容易在教科书里找到答案的提问都失去了回复的欲望,因为本来翻看一下书籍就可以找到答案的事情,要去回答依然是和教科书里的结论一样,但是回复的篇幅少了可能说不清楚,回复复杂了又无法把教科书的相应章节都打字搬上论坛,只好笑而不语

网友:
引用 楼主:
怪不得锗管声音丰富些和谐些(偶次谐波失真),而硅管有点尖硬(奇次谐波失真)。

这是一种典型的心理暗示,如果用低频频谱仪/FFT分析仪观察设计合理的晶体管或者IC功放,当输出功率达到正常聆听需要的水平的时候,它的谐波失真通常是非常低的,比基波低几十db,或者说微乎其微,这点也体现在THD数值上,一般都能小于0.5%.
而很多人都说电子管功放声音暖,很有可能是他们的功放高频衰减太快,这点用宽带电压表和适当的负载电阻即可手动测量。比如大多数台式万用表频率响应都可以达到20KHz以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不是电子管易产生偶次谐波失真,是动态压缩和限幅作用产生的谐波偶次成分较多

电子管在输出幅度较大时易 ...

如果没有谐波失真 那听电子管还有什么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电子管易产生偶次谐波失真,是动态压缩和限幅作用产生的谐波偶次成分较多

电子管在输出幅度较大时易 ...

您好!那边板块关闭后我也不敢过这边来,见到您真高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通常瞬态响应和电路里的储能元件即C/L有关,例如器件的极间电容,电路里的耦合电容,输出输 ...

请您推荐一本把放大失真讲得比较透彻的书,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折后次级反电动势叠加刚好又是90度滞后,叠加后就像是增加一倍频率,是吗?

我说的转折是指栅压-屏流的伏安特性曲线上的转折区域(类似晶体三极管输入特性),可能说转弯更好;
因为单端甲类电路设计时需要找到转弯曲率最大点(负栅压大的起始段、负栅压小的直线段,这两段的切线交叉点,通常只取右侧直线段与横轴交点作为可用区域的左边起始点,无法做到大信号时负半周完全都处在线性段。所以有的书上用转折点这个词。
单端甲类静态屏流肯定处于可用直线段的中点,但大信号时负半周就触及到了转折区附近了,因为直线段可用范围没有那么宽,小信号就线性较好。
正负两个半周信号不对称,输入信号正半周,线性好,波形正常放大;负半周如果接近转弯区,放大系数小,相对于波峰被压缩,示波器上如果不标定零线是看起来接近正常的,上下峰胖瘦略有不同,这就是典型的二次谐波叠加在纯正弦里面了的结果。如果波形上峰值点都变了,那是数学分析才能看到的多次谐波;
示波器通常只能看到上下不对称、左右不对称、干扰下的波形畸变等失真,乙类推挽特有的交越失真(过零点延迟像错位了一样)应该是奇次谐波(不知道记错了没有,请以书上为准)。

凭记忆的文字,最终请以书上为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您推荐一本把放大失真讲得比较透彻的书,谢谢!

一楼的诸多问题大概需要了解声学、波动学、乐理乐器、电子线路等方面的基础常识。可能不会全部出现在一本书中,大概需要广泛的涉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楼的诸多问题大概需要了解声学、波动学、乐理乐器、电子线路等方面的基础常识。可能不会全部出现在一本 ...

我就学一下电子管晶体管各类型放大电路的失真分析,深度一点都可以。

网友:
17楼的问题商榷一下,在器件层面,电子管和晶体管的器件特性曲线方程表达式(记不清楚了,指数形式)用级数展开后电子管(主要是电子三极管)的偶次项占大多数,而晶体管却是奇次项占大多数,这就是由器件形成的原因,大概这意思吧,也许打字表达的不够严谨。而在电路层面,常见的OCL晶体管功放一旦出现限幅,那么输出正弦波信号立刻就会被"砍头”,因为输出不可超过电源的幅度,从而会产生大量的包含奇次的谐波,有点类似现在的电磁干扰杀手开关电源,这种谐波听起来很容易叫人感到烦躁。而在电子管功放因为有输出变压器,当一旦信号出现限幅因为输出变压器这种电感性质器件的原因,此时的限幅后的信号波形不会那么尖锐,所以产生的奇次谐波比晶体管要少,两个功放的过载后失真的成分不同,这也是电子管功放认为比晶体管功放“好听”的原因之一,由此引起了另外一个问题,即功放的功率储备,如果是晶体管功放,那么输出功率要比实际使用大5~10倍,防止晶体管功放出现限幅失真,而要是电子管功放,有1~2倍就够了,当然大了更好。还有,就器件来说,电子管的动态范围,比晶体管大得多,这又是个一句话说不完的事情。但是同意17楼所说无论是偶次还是奇次失真都是失真,都应消除,只是因为偶次失真好听,人们可以接受所以津津乐道。曾听过一台最大输出时失真不到1%(手册里最大输出时5%,实际制作也许更大)的300B单端功放的声音,因为聆听时不会把输出开大最大,所以此时失真应该更小,那是一种全新的感觉,完全没有以前听到的那种感觉,记忆尤深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学一下电子管晶体管各类型放大电路的失真分析,深度一点都可以。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24楼的说法很有道理,要一点以点的积累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就学一下电子管晶体管各类型放大电路的失真分析,深度一点都可以。

电子线路的失真有很多书讲,例如前几天有人提到的“怎样设计放大器”里面就有。但是要想解决你一楼的那么多疑问,则需要自己的吃透消化和正确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谐波失真 那听电子管还有什么意义

如果是偶次谐波好听,我们需要的就是倍频器,不是放大器,以现在的科技水平,倍频器也不是天堑,电子管的意义只有靠自己理解了

网友:
这个不容易说清楚,甚至说不清楚。

失真可以理解为出来的信号与进去的信号不几何相似,
而偶次奇次啥的只是为了定量描述这个几何不相似“人为引入”的。
一般就是进出信号的关系可以对应多项式,那么各项的幂次是,0次、一次、二次、三次,...
信号是谐波信号时上面这个又刚好对应傅立叶多项式的,常数项、基频项、n次谐频项,...
其实有无穷种定量描述方法,大概现在用的最方便实用。

网友F:
在同一台耳放上测过有输出牛和无输出牛阴极出的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24楼的说法很有道理,要一点以点的积累才行

那就得很花些时间学了,搞几本理科书来慢慢读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子线路的失真有很多书讲,例如前几天有人提到的“怎样设计放大器”里面就有。但是要想解决你一楼的那么 ...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同一台耳放上测过有输出牛和无输出牛阴极出的波。

为什么前胆后石 也有浓烈的电子管味

网友:
    关于波与谐波可以看中学物理教材有关振动与波的部分它是物理的一个基本定律“波动说”有振动就有波,有波就有基波与谐振波(二次。三次.....)这是波的本来性质。
    在功率放大器中,信号很强,摆动的范围很大,波幅的一部分不免要落在特性曲线的弯曲部分工作,所以失真就显著了。这种失真的波形是由基波頻率(即和输人信号的頻率一样的频率),和它的二次、三次等多次諧波頻率組成,称为諧波失复。此外,若轍入两个以上频率的信号时,由于电子管特性的非直钱性,输出信号中除了各自的諧波外,还有这些頻率相加和相减的频率,称为互調失其。互調失其对音质变坏的影响比諧波失算要严重得多。但为了測量简单,通常只用諧波失眞来表示放大器的失真程度,它等于总的諧波电压(或电流)的波幅和基波波幅此值的百分数,称为失宾度或諧波失眞系数。
失真度=总的諧波的波幅/基波的波幅×100%=根号下(二次谐波波幅的平方+三次谐波波幅的平方+....)/基波的波幅*100%
一般取第二次和第三次諧波就可以了,其余高次諧波的波幅較小,可以忽略。諧波失真大的放七器,通常互調失眞也大。
三极管的特性曲綫比五极管或电子注管来得平直,放失真也較小,当翰出为最大有用功率时,三极管的失其度通常为5%左右,而五极管或电子注管通常为7一14%。

网友:
不是简单的只有二次谐波,是一组失真,以二次为主。

网友G:
输出特性曲线不均匀+饱和失真造成的?还是输出变压器的磁饱和失真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输出特性曲线不均匀+饱和失真造成的?还是输出变压器的磁饱和失真造成的?

饱和和截止失真(削顶失真)主要产生的是奇次谐波,但由于达到了饱和或截止,说明信号很大了,此时还会有互调失真产生,互调的产物里会有偶次成分,但相对较小。

偶次谐波主要是由传递曲线(输入-输出曲线叠加变压器的传递曲线)的非线性产生的,传递曲线的方程如果含有偶次项,就会产生偶次谐波,但如果非线性方程式全部由奇次项组成,则只会产生奇次谐波,反之亦然,但传递方程一般都是复杂函数,同时包含偶次项和奇次项,只是不同的器件侧重不同,但一般来说,电子管的传递曲线以偶次项居多,奇次项的系数相对较小。

网友:
1.推挽电路是两个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放大信号叠加,会抵消偶次谐波,胆味减少,但功率变大,效率提高(50-70%),适合大动态音乐场合。2.并管电路,总跨导为单管的2倍,总屏流为单管的两倍,总内阻为单管的一半,最佳负载电阻为单管的一半,总功率为单管的2倍,并管电路会增加级间电容,使高频特性变坏,通过跨路电容可能产生寄生振荡,所以并管一半不超过2-4个。3.负反馈使放大倍数减少,但提高了放大倍数的稳定性,减少了频率失真,减少非线性失真,改善放大器内部噪音,减小输出阻抗,增大输入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