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合并功放改前级怎么接线 雅马哈V492,谢谢

楼主(2023-02-04):
请教合并功放改前级怎么接线 雅马哈V492,我想
从雅马哈功放引出线接我的小胆机,请教各位前辈怎么接线,是不是从图片红圈中引出线,怎么接,注意事项是什么,谢谢

网友:
立体声中l、r、ls、rs、c、sw分别代表:L:左声道,R:右声道,LS:左环绕声道,RS:右环绕声道,C:中置声道,SW:重低音声道。

很简单,直接接线测试即可,比如:RL-RE

楼主:
RE是不是接外层屏蔽线